[网络] 拆解一个TP-LINK TL-R478G+ V2.0 vpn路由器

楼主(2019-05-13):
公司箱底翻到一个tp R478g+ 千兆 vpn路由器,感觉功能还不错,拆开跟看客们一起探究研究

V2.0版本

破处

内部好简单

电源

主板

看做工确实不错

小弟不才,不同芯片芯片硬件

The End!!

网友A:
路由的os软件也拍出来看看?

网友B:
不带POE基本没啥优势~

网友C:
这个电源多少a的

网友:
什么价格来的?

网友:
软件才是核心,主板没什么竟争……拍个软件图看看

网友:
TP的固件不怎样,没有磊科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的os软件也拍出来看看?

这个路由器功能还算多
支持多拨

支持微信web网络认证

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POE基本没啥优势~

看用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多少a的

0.2A

网友:
我看不出来好在哪里

网友(2020-04-17):
这样一个路由器,没有保险丝吗?我买了一个二手的,麻蛋,两天被烧坏了。。。。。气死我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了。。。

网友D:
怎么没有天线 路由器一般都有好几根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有天线 路由器一般都有好几根天线

不带无线的路由器要什么天线

网友:
以前拆过是工频变压器的现在的是开关电源了么
这个主板很眼熟 好多个型号的路由都是它 看来就是换个马甲换个固件又是一台新品

网友E(2020-08-06):
正考虑要不要换这个,用过的给个建议。网络差就算了,被领导换了移动的宽带,那什么Gm220卡到没法用,这个带20多台机子没问题吧?

网友:
没啥优点,就是稳定,可以拖30台电脑,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考虑要不要换这个,用过的给个建议。网络差就算了,被领导换了移动的宽带,那什么Gm220卡到没法用,这个带2 ...

20多台只要不整天迅雷bt电驴的是没问题的,软件还是挺好用的,只不过行为管理和QoS的设置逻辑比较另类,自动分配的地址系统不限速,手动添加的用户到用户组才禁应用和限速。

网友(2021-03-05):
能分享一下编程器固件吗??

网友(2021-07-01):
可以发一下编程器固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