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金泰克S300开卡失败报错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12)

楼主(2019-05-13):
金泰克 S300 120G 突然读不到盘,拆开发现主控是SM2258XT。

短接读卡是这样的

设置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报错好像是闪存读不到?

报错图

请问各位在座3的大佬,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很显然,这个工具不支持你的这个芯片
貌似能开B17A的工具还没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这个工具不支持你的这个芯片
貌似能开B17A的工具还没流出

  额。那这个怎么办

网友(2020-03-06):
用 SM2258XT_Q0816A 这个版本试下 我铭瑄的120G 板子一样 主控一样 闪存型号一样 试了五六个版本后开卡成功。

网友:
NCTH2好像开不动 Q0816A只能开LCTH2

网友(2020-07-03):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2020-08-12):
你的硬盘好了么
我的和你那一样的毛病

网友(2021-04-14):
Q0209A
我的也是sm2258xt,单个256颗粒。。。开不动

网友(2021-05-23):
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22)/(08.12)

网友:
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22)/(08.12)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22)/(08.12)
解决了吗?
再问一次

网友(2021-07-17):
2259也出现同样问题,,,有解决有神人来教教啊

网友:
多试几个固件。。。。

网友:
固件版本问题

网友(2021-08-27):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的是铭瑄ms120ba6,内存颗粒好像是9066yvgjdowy和9052yvapcofg。。。。。。型号还不一样

网友(2022-10-21):
B17A解决了么

网友:
现在能开的哦...

网友(2024-10-31):
楼主搞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