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菊水5802

楼主(2019-05-13):
公司以前留存下来的一台老式示波器,听说买的时候还是2002年,花了两万多买的,用来测试稳压二极管的,后来出问题了,不知道哪里坏了,测量不了了,显像管哪里还是会有图像,就是微调电压时不再出现曲线,或者放置一阵子后开机那一会可以用,然后就又不行了,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不?

现在有没有可以测试稳压二极管的仪器,可以连接电脑的并设置稳压值范围,测试精度0.000V
要求;
可测试 VZ: 0V-200V
           IZ:1nA-2A
           VF:0.02-2V
           IR:
可以自动识别二极管正负极测试。
最好是可以在电脑上有模拟示波器曲线显示

我们做5W  3.9V  320MA  以上的稳压二极管,所以测试条件要高一些
小白一个,求分享

网友A:
你们是生产二极管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是生产二极管的啊

我们代理芯片,现在没得机器测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代理芯片,现在没得机器测试了

用单片机做一个简单的应该也不难,但是专业就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做一个简单的应该也不难,但是专业就不容易了

还是要专业点的吧,不止测试稳压值,还有漏电流,VF等都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要专业点的吧,不止测试稳压值,还有漏电流,VF等都需要

哈哈,看怎么检测了,挨个检测就需要专业设备了,因为要效率,抽样检测就简单些,过去用这个示波器看什么呢?

网友:
吉时利/泰克都有,上他们官网找图示仪(现在叫半导体特性测试仪)唯一一点就是价格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怎么检测了,挨个检测就需要专业设备了,因为要效率,抽样检测就简单些,过去用这个示波器看什么 ...

以前测试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测测稳压值,高温漏电流,反向电压,主要是这个没有自动区分正反方向。其他的其实都挺好的,比新建的4810好用一些,另外就是我想知道跟精准的稳压值,比如0.000V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测试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测测稳压值,高温漏电流,反向电压,主要是这个没有自动区分正反方向。其他的 ...

稳压值和通过它的电流相关,电流不固定,稳压总是小幅度变化的,你专业搞这个,比我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值和通过它的电流相关,电流不固定,稳压总是小幅度变化的,你专业搞这个,比我清楚 ...

是的,所以有曲线就比较好分析。我也刚进这个行业不久,还在学习中,另外你知道5W  5.1V   这样的稳压管用在什么地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有曲线就比较好分析。我也刚进这个行业不久,还在学习中,另外你知道5W  5.1V   这样 ...

哈哈,不知道,我是纯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