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机评测:德迈24W第五代透镜LED改装灯板,实测16W

楼主(2019-05-13):
德迈24W第五代透镜LED改装灯板,24灯珠实测功率16.8瓦左右(确实有点虚标了,可能是促销款的原因),OCP8195D恒流驱动芯片(最大电流200MA),
手机拍照1/1000快门感觉不到什么频闪。铝基板目测0.5mm,发热比较大(问题是有不发热的LED吗),亮度不错,十平左右房间完全够用,即使两三年后光衰到10瓦左右也应该没问题。但是说实话,LED更新换代有点快,估计不到两年就想换了。

前后买了三套这款德迈24w透镜LED,不到4块钱一个(券后4.5,返莉0.8),之前买过一次两块多的德迈24w应该是第2-4代灯板,感觉还不错,至少还是恒流驱动/铝基板散热的。

楼主:
前后买了三套这款德迈24w透镜LED,不到4块钱一个

网友:
商家能忽悠,第3代呢?

网友:
现在的驱动还有电感了?可能效率会比以前这种旧款会高得多。

网友:
这个铝基板面积恐怕带不动16W

网友A:
好像这种4代的光斑,有点像LED LENSER早期一代蛙眼透镜调焦手电,推套筒泛光时的光斑。实际没透镜的,大多数是中间亮旁边渐渐变暗。。我以前只知道,第1代LED是F5草帽头封装,散热不良。第2代仿流明大功率封装,第3代是CREE的3535陶瓷封装,第4代是飞利浦倒装芯片陶瓷封装,第5代有些是COB多芯片封装,有些日亚的低成本微型贴片封装。

网友:
变压器(电感)也玩贴片,能焊牢吗,

网友:
随便用用呗
我20多元买的欧普心易LED改装套装
9W长方形的。。。还是玻纤板。。看别人能换电阻改电流
但那个电阻太小了,没热风枪下不了手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种4代的光斑,有点像LED LENSER早期一代蛙眼透镜调焦手电,推套筒泛光时的光斑。实际没透镜的,大多 ...

德迈不到4块就可以上OCP8195D芯片,最大电流200MA,算是比较新款的吧,手机拍照1/1000快门感觉不到什么频闪。

网友:
之前也接触过好多种这种灯板,反正很有意思的。

网友:
铝基板··驱动··透镜···都挺不错的··灯珠差点意思·····

楼主:
2.9块另外一家德迈24瓦也到货了,实测功率不到15瓦,恒流驱动芯片9938E非常小,比整流桥MB10f还小。感觉做工明显不如4.5圆盘的,铝基板差别更大。

网友:
不怕出问题尽管用。
反正这种我不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