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户户通遥控器

楼主(2019-05-13):
字数够了

网友:
现在遥控器真简单,一颗牛屎全部搞定

网友:
跟我家中九的遥控器一样简陋,都是一颗牛屎搞定,除了红外管就没别的元件

网友(2019-10-18):
这种遥控器一般不会坏,就是用多了,按键有灰尘,拆开清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