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丽声RHYTHM微型USB小电风扇,顺道买了西铁城CITIZEN的温湿度

楼主(2019-05-13):
直接上图:风扇有两个扇页,大的是会转的,小的是靠风力带转的,类似转页扇的结构。

网友A:
头一次见到主动扇叶和被动扇叶的双转子风扇,被动转子好像有一颗低阻力环形滚珠轴承。要是像三洋4056风扇那样,两个都带电机更好。

网友B:
不拆开看看电机?

网友C:
不明白。这个副扇叶有啥子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主动扇叶和被动扇叶的双转子风扇,被动转子好像有一颗低阻力环形滚珠轴承。要是像三洋4056风扇那 ...

我拆了下,拆不开,扇叶拿不下来,被动那个小的就像是个扰流的,模拟旋转风,但是也感觉不到,二档的话风力还不小,但是都测不出电流(用USB测试充电器电流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开看看电机?

可能就是一个直流电机,扇叶这里拔不下来,底座也是拆不开,我本来想看看是怎么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这个副扇叶有啥子作用???

可能就像转页扇那样,有扰流作用,吹出来的风有旋转的感觉,

网友D:
这种小风扇为什么都是双数的扇叶,家用电风扇都是单数扇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风扇为什么都是双数的扇叶,家用电风扇都是单数扇叶?

现在还有很多转页扇是用六片扇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风扇为什么都是双数的扇叶,家用电风扇都是单数扇叶?

不仅仅转页扇有6片,大的排风扇有4片。现在不少的4寸充电风扇,扇叶跟共田F95都是4片,可能是为了降低模具成本采用公版的设计,万一扇叶断了一片,可以把另一片剪掉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转页扇有6片,大的排风扇有4片。现在不少的4寸充电风扇,扇叶跟共田F95都是4片,可能是为了降低模 ...

4 6 8 9 10页数的风扇断了一片都能凑个平衡数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