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哪是NPO电容

楼主(2019-05-13):
拆的电容不少,想挑一下高稳定的,知道【蓝灰】的应该是,棕色的应该不是,那【黄色】的和【绿灰】的是吗

网友:
好像是不同厂家的颜色上有不少的差异,村田和三星等等的厂家一般情况下Y5V,X7R也可以吧

网友A:
不懂,需要电桥测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需要电桥测试一下吧

我去,我感觉都是一个颜色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我看这些一般颜色浅的容量少,棕色越深容量越大。

网友:
我去,打开手机就看到居然还有收藏贴片电容的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除非是同一厂家的东西

网友:
听别人所过好像是颜色不同,容量不同啊

网友:
贴片电容一般是颜色区分容量  但这也得是同一个厂家的电容 不同厂家色卡有区别的
也就是说SMD电容的颜色取决于厂家想让它是什么颜色
高精度电容、高耐温电容、湿敏电容 、 高频电容、高耐压电容、建议买新的不建议使用旧件
请按用途和使用环境的温湿度选择适当的SMD电容
NPO的颜色偏向于银白色、乳白色 但不是绝对的 电容厂有时会增加包覆材料让电容有更强的通用性 但这也导致了颜色的变化

网友:
从颜色看不出来。np0电容容值不大,pF级吧,1000pF顶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