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看看这个降压器,不知是坏的还是好的

楼主(2019-05-13):
这是网上买的降压器,48-72降到12伏输出的,最近总是不稳定,不定什么时候就不输出12伏,开始以为里面线断了,打开看也没断,那是那两电容坏了?请懂的大师给讲讲。先谢谢了,有分的话一定奉送。

楼主:
感觉我这之外的其它线路也没断——很多接点,有的还是四根线焊一起的,这是买来用在增程电动车散热扇上的,才用了一年就这样了,是天长市宸旭电子厂出的(看铝合金壳是写的),这是淘宝上买来的

楼主:
总是颠断似的不定什么时候断电,可拆开看也没松或断了哪根

楼主:
看来我得把剪下来的线头剥出来,用导线连到车上,再振一振,用这种土办法再单个的验证是不是它的问题,就是一个一个的试,但即使是它的问题,又不知倒底是哪个原件出问题了,它搁在两轮增程电动车上,由于没地放,所以离发电机很近,一个振动大再一个是温度高,但我试了,好像跟温度高断电不太相关,但跟振动停相关,可是也看不到哪断线了,难道是原件坏了,电容老化了?可是刚买来一年呀,且也用这车走多少次

网友:
我遇到的百分之九十是开焊,剩下的就是场管击穿和芯片损坏的。

网友:
开焊了吧,补一下

网友A:
会断要么是开焊要么是管子坏,摸下管子烫不烫,烫就是管子坏,不烫就补焊吧

楼主:
刚回来看,谢大家关注!原来认为是那根黄色线里面开焊,因为有时一动它又通了(当时没打开),可拆开看也没断,其它那两根(红色输入正和共用负极也没断),这就奇怪了,

楼主:
咋那么不靠谱?才买来一年呀,看外壳上刻着是201805的,那两边上的管子坏了?还是中间的小集成块坏了,唉!

楼主:
鳄鱼夹尾部的电镀非常光滑,不好焊接导线,本想自己弄双头鳄鱼夹接电瓶和这个降压器测试下是这个里面松或断了还是外面那众多接头哪个断了

楼主:
以前买了不少鳄鱼夹(不带线),上次就没焊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断要么是开焊要么是管子坏,摸下管子烫不烫,烫就是管子坏,不烫就补焊吧 ...

说得在理,等把线连上我试试看

楼主:
其实我只是用它带两个并联的电脑风扇(7-8厘米直径的小风扇)再并联一个串着电阻的LED当指示灯(以前没并联LED时,不拿下电池伸到里面看都不知道风扇转不转),然后这些再和两个并联的开关串联(其中一个是温控开关),这样我可用手动打开,如果灯亮就表示风扇转——因为电脑风扇很靠谱,只要有电它就不会停

楼主:
它就带这么两个小风扇和一个串着电阻的LED,输入是48伏磷酸铁锂电池供电,就这么小的负载不会有问题吧,请懂的大虾给讲讲

楼主:
https://m.baidu.com/sf_zd/question/1862179056481148507.html?word=%E9%99%8D%E5%8E%8B%E7%94%B5%E8%B7%AF%E8%BE%93%E5%87%BA%E7%BB%8F%E5%B8%B8%E6%96%AD%E7%94%B5&ms=1&rid=5792518177574757236
电容降压失效的情况

楼主:
费了半天劲(为此这个忙呀,找了半天才找到以前买的鳄鱼夹,又找出电线,也没冷压端子钳,就拿虎钳子加烙铁焊做了两根双头鳄鱼夹带线的,又拆开升压器测量),打开测了发现好像不是它的问题(电压始终在13伏左右),看来得从车上那一大堆接线头上松动点了,多谢大家的关注,唉!装回去也挺麻烦的,那两带散热片的大功率管与壳之间的导热胶也蹭掉了不少,还要从壳外拧螺栓到里面的小金属片上,以便压紧散热片和外壳

楼主:
这也是最好的结局,不然它坏了对于电路小白的我来说又是一道难以解决的问题,质量还行

楼主:
淘宝上搜购买记录发现它的卖家已经不卖这个了

楼主:
分享几个装回去后测试的图

楼主:
看看我自己做的红、黑色双头鳄鱼夹,夹在普通品字口电瓶插座上是不是距离很近,很容易碰一起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