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4V转12V 电源芯片

楼主(2019-05-13):
输入是从mini-thin-itx 小主板上取电的24V或者19.5V,需要转成12V,负载是几个12V的机械继电器,电流最大1.2A。

好了,现在用的淘宝买的LM2596,也知道芯片是山寨的,目前没出问题,但是还是有点担心

想自己做这个模块,目前自己想了2个方案,一个是还是用2596方案,自购TI的正品模块,一个是用sop-8的DC-DC模块,mps之类的。

第一个呢,2596好像很老了,正品2596也贵,体积也大
第二个呢, 体积小,电路也简单,正品ic价格便宜,但是感觉这类IC一般用在5V 3V 这个类应用上的,我这钟12V感性负载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
先了解下楼主取12V电压是给什么设备使用

网友:
MP1584

功能:降压
输入:4.5V--28V
输出:0.8V--25V
输出:3A

网友A:
既然是供继电器用的,为什么不换24V继电器呢?

网友B:
2596就行了 完全没问题
或者你把继电器线圈两两串联 不就可以直接用24V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96就行了 完全没问题
或者你把继电器线圈两两串联 不就可以直接用24V了吗
...

那怎么独立控制单个继电器呢?

网友:
这成本比换24V继电器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独立控制单个继电器呢?

偶数个一起控制

网友:
俺有几片7812,可以送你一个

网友:
XL的芯片吧,一直用,比较稳定,(建议余量大于20%)
http://www.xlsemi.com/produc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供继电器用的,为什么不换24V继电器呢?

因为12v的继电器合同已经签了一年的量了,进口的不好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12v的继电器合同已经签了一年的量了,进口的不好替代

量产级别的不建议用DC-DC作为电源。

建议不如再买个小电源专门供电。

网友D:
每个继电器用一个78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继电器用一个7812,

一共有62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有62路

总的吸合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