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大有2.6Ah换心

楼主(2019-05-13):
外形

原来的是三星25R用在电锤上面打12mm压降厉害

上次换过了三星的30q电流小一点全部漏液了

这次换的索尼vtc5试试看

使用正常

网友A:
换c6其实更搭

网友:
工具电池还是两并好,既耐用又对电池好

网友B:
单并薄电池别上高功率工具,你这超强度使用了,电锤打大孔,怕有500W以上,每个电池30A以上输出了。上个厚电用吧。

网友:
不如直接换原厂的5.2AH电池,价钱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c6其实更搭

c6买了好多用几天就坏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么看 大有的板子断电后不会锁喽?  那可以放心换电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c6买了好多用几天就坏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会买单到假的了吧  淘宝很多便宜的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买单到假的了吧  淘宝很多便宜的假货

不清楚 第一次卖家包退   后来买几次用了一个月 不好意思退货了  充满电  工厂休息放了几天一下子全没电了 一组10个全是  后来换了LG的没问题 保护板没问题 还是原来的保护板只是电心换L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并薄电池别上高功率工具,你这超强度使用了,电锤打大孔,怕有500W以上,每个电池30A以上输出了。上个厚 ...

原来的就是vtc5现在的改三星25R打12mm不如官方标配 我有6个2.6电池

网友:
不是说大有的电池有协议,换了电芯也不能用么?

网友:
如果真有特殊需求要薄电用电锤,还有一种超高倍率的,三星INR18650-20S,本来也有25S的但不好买。

网友D:
论坛大伙都在说大有不能换芯么!

网友:
上个厚电用吧。

网友:
楼主换芯以后保护板没被锁死吗

网友E:
把塑料架子不要,换20700电池应该能装进去我等我手上电池废了就这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大伙都在说大有不能换芯么!

大有是和驱动有协议,,用不了别的电池保护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就是vtc5现在的改三星25R打12mm不如官方标配 我有6个2.6电池

2.6电池钻12孔简直就是可怕,反正我的薄电是不敢用在角磨机和电锤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塑料架子不要,换20700电池应该能装进去我等我手上电池废了就这样改

改不了的,不是20700,是21700,外径是21.3这样了,而有支架的18650那空隙只有1MM。并且21700的高倍率的好像也少,算下来基本还没有好的18650放电强。

网友:
看起来大家都建议换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