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麦克风孔和卡托孔长一样?看手机上的"神仙设计"

楼主(2019-05-13):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表示,刚买来的华为P30 Pro被自己用卡针捅错了孔,导致屏幕“开花”了。现在手机的卡托孔和麦克风孔设计基本相似,如果不仔细分辨很容易搞混,微博上已经有很多网友发微博吐槽了这些不人性化的设计,这一次更有人不小心将屏幕捅“开花”。

其实很多品牌的手机在这方面的设计上都有类似的问题,麦克风孔和卡托孔太像或者放得太近,导致很多人捅错了孔!

华为P30 Pro卡槽旁边另一个大点孔是麦克风孔,孔里面是L型的拐角,采用了“防呆设计”。一般来讲,就算捅错了也不会对手机有太大伤害。仔细观察孔的纹路和大小,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如果还是担心捅错,那就力气小点吧。

原文:https://hot.cnbeta.com/articles/funny/846469

网友:
一般伤不到mic,孔进去不是mic,转了90度。只是会把防尘网捅破。

网友A:
这些人不带脑子。孔一样又如何?既然是卡托,一小块板子是嵌在边框上的,板子上有个孔。麦克风孔周围是个整体,明显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人不带脑子。孔一样又如何?既然是卡托,一小块板子是嵌在侧边的。麦克风孔周围是个整体,明显不一样。 ...

可是人家用得起 P30 pro 。。。

网友B:
能买起p30的人都会见缝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买起p30的人都会见缝插针。

瞎说啥实

网友C:
卡槽那边两个洞才迷。不知道捅破防尘网售后会不会拒保

网友D:
传说中的灯一关衣服一脱,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的灯一关衣服一脱,都是一样的?

你那是不同机型之间的比较,
这里说的是机身上不同的O之间的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槽那边两个洞才迷。不知道捅破防尘网售后会不会拒保

不能因为两个O挨着就乱捅

网友:
捅捅更皮,皮一下,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