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单做了一个一次充8节18650的充电器

楼主(2019-05-13):
效率还可以

网友:
两个电源挺厉害的

网友:
真壮观啊,好评

网友A:
老实交代,电源是输出 5V 几A的 。这个制作起来,比较耗心思 ,多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交代,电源是输出 5V 几A的 。这个制作起来,比较耗心思 ,多鼓励一下。 ...

他的表显示是0-10A

网友:
凸出的板很容易损坏,建议在电池正极外面贴平放,因为负极是共用的。

网友:
再套个大点的外壳吧,顺便整个风扇进去,主意不错,下次也做一个小点的,4节就差不多了

网友B:
两个问题:1、如果我没看错,你这是充电板,不带保护的,18650本身也不带保护,怎么防止过冲,过放?
2、电池容量不同,这样并联充电,没问题把,我也正也想搞个

网友:
难怪能这样充,原来有个“大水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1、如果我没看错,你这是充电板,不带保护的,18650本身也不带保护,怎么防止过冲,过放?
2、电 ...

4056充电板,就靠这个防过冲
2:电池每节都是独立充电,何来并联一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1、如果我没看错,你这是充电板,不带保护的,18650本身也不带保护,怎么防止过冲,过放?
2、电 ...

这是带自停的,和容量没关系,就是8个4056一个电源,独立充电的

网友:
这铜条掰的真直啊,好看

网友:
羡慕你们都有可调,话说有空再D个外壳就完整了

网友:
我也想这样,以前还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挺漂亮的,就是背面那个负极线欠美观, 8根地线本来就是通的,可以直接用一根铜线从屁股后面连接起来,然后从侧面走连接到4056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56充电板,就靠这个防过冲
2:电池每节都是独立充电,何来并联一说?

4056充电板 是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带自停的,和容量没关系,就是8个4056一个电源,独立充电的

现在这零件价格真低

网友:
做的不错很好看不过一次要冲这么多电池吗?那个蓝色外皮电池也很好看

网友:
很实用,就是注意电池别放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