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佬都是怎么焊电线的呢?

楼主(2019-05-13):
一只手拿焊刀,一只手拿锡丝,那么怎么固定电线接头?

网友A:
楼主你哪是什么焊接神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哪是什么焊接神器啊?

瓦斯铬铁

网友B:
找老板多安排两个人 , 一个人拿焊锡丝 , 一个拿松香 , 一个拿烙铁 , 一个拿电线.

自已个人焊, 软线选绞起, 再焊, 硬线不好绞的 , 都用细铜丝捆一下焊.

网友:
自己做个夹具,很简单的事

网友:
夹具,要不就两个人

网友C:
这个不是讨论焊接技术的吧,主要还是秀神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老板多安排两个人 , 一个人拿焊锡丝 , 一个拿松香 , 一个拿烙铁 , 一个拿电线.

再让老板安排两个端茶倒水?

网友:
右手拿焊枪,左手中指和无名指夹住一个线头、食指和拇指拿焊锡丝往线头送。另外一个线头只能用其它东西固定了,用脚踩住也行。

网友:
多配两个人当然好 ,我一般用夹具夹住铜线,焊接

网友:
你是说大佬三只手吗

网友:
这个烙铁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陷入思维定式了,你可以试试我常用的方法,就是烙铁放烙铁架上,通电加热,然后烙铁上锡,手对正线材,上点助焊剂,往烙铁头上摸一下,就行了。

网友:
虽然只有两只手  但你要十根指头呀  所以会的始终会 不会的就多请几个人吧

网友:
难道没听说过神器锡锅吗?烧化一沾就完了。

网友:
焊锡丝都缠在电线上点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讨论焊接技术的吧,主要还是秀神器的

成功入了楼主的套了

网友:
也看出来了,主要是来秀神器的!

网友:
说实在的,搞一块木板,钉上两个夹子,就是一个辅助夹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