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的性能真不错啊

楼主(2019-05-13):
     用家里一台很久以前的x220笔记本电脑,做了台单臂软路由,性能非常强劲啊,比ac86强太多了

     话说现在什么固件可玩性比较高呢

网友A:
好几千块的硬件,
能不强劲么。。。

网友B:
我没用过软路由,软路由能直接拔插头断电关机吗?会不会把硬盘搞坏?

网友:
要高 去说潘多拉吧  很多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软路由,软路由能直接拔插头断电关机吗?会不会把硬盘搞坏?

固件直接解压到内存运行了,工作后完全可以移除硬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千块的硬件,
能不强劲么。。。

现在二手的X220差不多300多块

网友C:
软路由--用哪个?如果是双网卡用哪个?

网友:
LEDE Open-WRT之类的,一般也都是折腾这些吧

网友D:
能不能断电-通电自启,不能的话停电了来电还要去按开机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断电-通电自启,不能的话停电了来电还要去按开机键

bios中可以设置上电开机功能

网友E:
我以前做过用海蜘蛛系统做的软路由,就是功耗很大18W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软路由,软路由能直接拔插头断电关机吗?会不会把硬盘搞坏?

软路由系统体积小,可以把系统写入不用的2g存储卡并设定好电脑的启动项就可以体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路由--用哪个?如果是双网卡用哪个?

软路由很多的,国内也不少,一个一个慢慢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过用海蜘蛛系统做的软路由,就是功耗很大18W呀

软路由的功耗和硬件关系比较大,可以把板子上的不需要的接口和芯片拿掉

网友:
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但是使用范围局限性很大~

网友F:
软路由的功耗比较大,性能肯定要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路由的功耗比较大,性能肯定要强很多。

大家觉得软路由功耗大,估计是因为都是用普通电脑做的软路由,当然没有嵌入式功耗控制的好

网友:
j2900软路由,3个pcie网卡,一共8个口,跑500宽带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软路由功耗大,估计是因为都是用普通电脑做的软路由,当然没有嵌入式功耗控制的好 ...

用的是凌动cpu的上网本做的,18瓦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凌动cpu的上网本做的,18瓦的功耗

把主板上输出芯片都拆了就降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