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来电自启用了什么原理呢?

楼主(2019-05-13):
很好奇这个玩意用了什么原理,能够感知来电?

此玩意适用于需要通电启动而机器本身不带来电启动的电脑和软路由机器及服务器上……

网友A:
猜测:既然是串联到原开关线了,那么当通电时,开关线的其中一线上出现电压,然后自己拉低电压,就相当于按下电源开关了。

网友:
你把电脑电源拔了,然后万用表接在开机按键排针那里,然后插上电源看看有没有电压,有的话这个就电压就是启动信号了

网友B:
很简单,检测到出现电压就短接(导通)一下,按键间都是要有电位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既然是串联到原开关线了,那么当通电时,开关线的其中一线上出现电压,然后自己拉低电压,就相当于按 ...

上面的纽扣电池干嘛用的?

网友:
以前的手机天线来电就闪灯

网友:
还有种是并联在排针上的 用于 远程开、关机 重启  都是差不多的原理 就是接到信号就速通或保持闭合几秒断开 等信号来自电脑的电平或者遥控接收芯片

网友C:
主板不是自带来电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不是自带来电启动吗?

我的奇葩华硕主板,开了来电自启后Erp(节电模式)会失效!
无奈只能买这个东西加装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检测到出现电压就短接(导通)一下,按键间都是要有电位差的

引用:只需要在开机按纽所在的两脚间接一只10u-22u的电容就可以了!
以上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只需要在开机按纽所在的两脚间接一只10u-22u的电容就可以了!
以上方法是否可行? ...

大部分情况下可行,但短时间通断电会出现 失灵问题

网友:
一个延时电路而已,一个三极管,一个电容,几个电阻就可以实现。

利用电源上电的5VSB给电容充放电的期间使三极管短暂导通,实现开机。

有些bios可以设置上电开机或不开机。

网友D:
这个简单实用,不过现在一年也就断电一次,很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情况下可行,但短时间通断电会出现 失灵问题

经过试验,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实用,不过现在一年也就断电一次,很淡定。

淡定个鬼~~~~~~~
软路由配合定时开关啊

网友E(2019-12-05):
我更想知道,钮扣电池对面的板子上焊了什么,包括他的走线方式,看看有没有自制的可能性

网友:
应该是感受到外界有电压后,电池让电源两触点形成一个模拟短路信号,就开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纽扣电池干嘛用的?

电池提供电压差的,来电后主板检测到开关机两端有电压差就自启动了

网友(2022-06-05):
引用 楼主:
经过试验,不可行

一个二极管和电容串联,然后在电容两脚之间并一个电阻,最后并到到开关键两脚之间,电容选100uf,电阻10K.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更想知道,钮扣电池对面的板子上焊了什么,包括他的走线方式,看看有没有自制的可能性 ...

ne555时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