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百富BS120扫描枪RJ45接口改USB接口

楼主(2019-05-13):
公司以前有一个和建行POS机一起的百富BS120扫描枪是8线的RJ45接口,突发奇想能不能改成USB接口,于是有了此文,请看图

1、拆机部分

黄框为NEWLAND IOTC-0110-11N主控解码芯片,新大陆自主研发的,具体性能保密中。
蓝框丝印为 ATMLH632可能为EPPROM芯片

绿框为SIPEX SP3232EEA串口转换芯片

2USB定义部分:

USB引脚定义从右向左数
4       3        2        1
电源负    D+     D-      电源正
蓝      绿       红       白     (这是我找的一个USB接口4根线的颜色)

扫描枪接线定义
上图从左到右为串口接线

GND CTS  RX  TX VCC  D+  D-  GND
             绿

要实现USB连接,则要按以下的接线重新焊接
GND  CTS  RX  TX  VCC  D+  D-  GND
                                      绿

3、接线部分
板子上有USB的接线位,且有线路连接到IC中,决定接线换个USB接头测试。
接好线后,扫描枪USB口插入电脑USB口后,扫描枪“滴滴滴”响了几下,在电脑建个文本文档,找个商品条码一扫,正常读取出条码的数字,改造完成!

改好后的扫描枪

4、总结
本次改造之所有能成功,主要是因为这款扫描枪在设计的时候就设计了USB连接功能,只不过是没有用它,而我做的只是换了接线而已。

网友:
这个一般人好像用不到

网友:
改装后便捷多了

网友:
市面上很多扫描枪都支持 PS2和USB两种连接线,你需要什么接口的,卖家就给你搭配什么线

网友:
测量原先数据线的顺序很容易知道顺序

网友A(2020-01-12):
看了一下,不是很明白,板子上有usb的接线处,请问是在哪里?
看你最后的效果图,好像是直接断线,在原线上接的usb口吧?

网友:
还是说你就是用了原线,然后按你介绍的接法重新焊接成usb的接法,然后断掉另外一头换成usb头的?

网友(2020-11-04):
其实把网线一头换成usb母头就好,其他都不要变

网友(2021-01-30):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不是很明白,板子上有usb的接线处,请问是在哪里?
看你最后的效果图,好像是直接断线,在原线上 ...

由于密封性,不能换掉整根线,先拆开扫码枪,更改里面的焊点,再剪掉原来的rj45接口换成usb头

网友B(2023-07-02):
请问作者:PCB板上的乳白色灌封胶是什么材质?如何清除掉?

网友(2025-05-18):
引用 网友B:
请问作者:PCB板上的乳白色灌封胶是什么材质?如何清除掉?

硅橡胶水淘宝有卖

网友(2025-07-15):
你好,这一款改接USB接口后,如何添加回车后缀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