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压电流表电流检测器超压烧表

楼主(2019-05-13):
用手摇发电机忘记接降压模块,估计电压超30伏烧了。拆开看着也简单。不知道怎么修。请大神指点一下。才买几天。

网友:
先把最后那个6203换掉再说,应该是个3.3v的ldo

楼主:
买了相同6203换了后还是不亮屏.电压电流表才28元.配件就花了30元......亏大了.

网友:
接上仔细看   是不是背光坏了

网友:
超压一般看ldo体质,保护不够强就后面一起烧,你要有电源可以试试直接给单片供电看看静态电流,太大就没必要抢救了。

网友:
现在修理不如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