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焊机中的高频高压电路 振荡频率怎么选? 和焊接工况无直接关系吧?

楼主(2019-05-13):
如题,
比如氩焊、等离子机,

成品焊机频率可能有近100K吧?
如果做成50K   甚至30K会怎么样?  不容易焊接?
坛里有专业人士吗
用555做起振电路可靠吗? 555给人感觉皮实

网友A:
电焊机没有这么高的频率,30K就已经很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焊机没有这么高的频率,30K就已经很高了。

我很赞同,频率没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焊机没有这么高的频率,30K就已经很高了。

被外媒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赞同,频率没有多高。

30K左右   555搭建会不会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K左右   555搭建会不会稳定?

没问题,见个有用运放搭的三角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见个有用运放搭的三角波电路。

有点心动  只是这方面没有经验  还需再学习学习

比如高频高压  如何测量?
高压可以分压测    高频怎么办? 普通数字万用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0K左右   555搭建会不会稳定?

建议采用TL494之类的推挽输出的,带有死区保护的芯片。555之类的芯片,只能单端输出,功率做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心动  只是这方面没有经验  还需再学习学习

比如高频高压  如何测量?

高频,这个是设计保证的,电路上你要验证测试就用示波器。实际上电路是不监测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C:
主要受到大功率igbt频率的限制。当然一定范围内越高越好,频率高了,变压器,输出滤波电感的成本都能降低。不过现在的变压器已经够小了。再小,还是可以,只是开关管的成本又提高了。

网友:
555感觉不行吧,焊机貌似都是35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受到大功率igbt频率的限制。当然一定范围内越高越好,频率高了,变压器,输出滤波电感的成本都能降低。 ...

很多低端机MOS管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