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时改装明纬0-50V可调电源

楼主(2019-05-13):
两台包邮哦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8149145.0.0.19c22e459p6zeh&id=563688647432&_u=32kd2d0g33db
贝尔卡特tb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spm=a1z38n.10677092.0.0.421d1debYGBFt4&id=564526157584
明纬tb链接

网友A:
一直没弄懂这么改电流表并没有串入回路,如何能正确显示出电流的?我改了一个,电流表反正是摆摆样子的准不准确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弄懂这么改电流表并没有串入回路,如何能正确显示出电流的?我改了一个,电流表反正是摆摆样子的准不 ...

电流表可以0.1A精度 还是蛮实用的

楼主(2020-03-08):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弄懂这么改电流表并没有串入回路,如何能正确显示出电流的?我改了一个,电流表反正是摆摆样子的准不 ...

元件包中的电流表是50A量程的需要配分流器才能使用,电流表的红黑线接在分流器上,我是把明纬的康铜代替了分流器,所以把电流表的红黑粗线接在了康铜上,康铜实际也是有阻值的,万用表无法测出而已。
如果使用10A的电流表,只能串在在电源输出端,因为10A电流表自带有康铜。如果使用10A电流表  需要切断原明纬负极 然后把10A电流表串联在切断的电路中

10A与50A电流表两种接法不一样

接好线后用万用表电流档串联在负载中 负载5A左右 改变红线位置校准表头与万用表读数最接近即说明校准OK
误差0.5A左右可以微调表头后面的微调电位器  I VDJ      改变红黑在康铜上位置  调整表头后面的I  VDJ
如果一开机不带负载电流表就有0.几的电流 那就断电 用镊子短路电流表板子上的两个复位孔 然后上电即可复位清零  TR字样的两个粗孔

网友(2020-04-22):
很好的教程,正需要,因为我刚买了一套

网友(2020-07-11):
引用 楼主:
元件包中的电流表是50A量程的需要配分流器才能使用,电流表的红黑线接在分流器上,我是把明纬的康铜代替 ...

旺旺问你一下,就是坛友少3元,,3元不优惠也罢

网友(2020-08-19):
必须顶,很详细很专业很耐心的讲解,万分感谢。

网友:
很好很详细,要是能改成数控的,就更棒了。

网友:
很好很明白

网友(2021-01-27):
好文章!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