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淘宝来的“真相视界”记录仪

楼主(2019-05-13):
拆解淘宝来的品牌记录仪,产品特性号称:1.超小体积,180度可旋转式120度高解析度超广角镜头;
2.2寸液晶显示屏,270度可旋转,方便在各种场合进行多角度,高清晰的拍摄,拍照;
3.日夜模式切换功能,红外夜视效果,可以在黑暗的环境下看到景物;
4.自动感光控制双超光灯控制功能;
5.内置边充电边录影功能;
6.内置麦克风/喇叭功能;
7.支持高容量TF卡;
8.预览回放功能;
9.移动侦测自动录影功能;
10.循环录像功能,自动删除旧档录新档;
11.可以依据个人需求,设定录影的时间;
12. 汽车发动自动开机录影功能,熄火自动关机功能;
13. 具延迟启动功能,防止汽车发动瞬间脉冲电流损坏机器;
14.省屏屏保功能;
15. HDMI输出,可及时观看录影,让你操作更方便;
16. H.264压缩格式,画质更清晰,容量更小。

外观不咋地了,可屏幕和镜头贴膜都在,可惜,不能开机,也没有存储卡。就是这货
正面

背面

镜头以及红外补光

侧面按键,HDMI输出口

另外一面按键及电源输入MINIUSB口

尾部TF卡插槽

2.0英寸屏幕,贴膜还在,屏幕非常干净

开拆,取下六颗自攻螺丝,拿掉屏幕,屏幕是利用排线及插槽连接

近看电路板

取下电路板,露出软包锂电池

拿下电池,中央处理电路,看不清楚型号

这是N2DS12Q16BS-5T,128MDDR内存芯片

25Q16BVS1G,flash16M存储

镜头及LED补光灯

拆开镜头

红外灯板和摄像头

摄像头镜头

摄像头型号OV9712,OV9712(彩色)图像传感器是一种低电压、高性能的四分之一英寸百万像素cmos图像传感器,它提供了使用om的单片wxga(1280x800)摄像机的全部功能。 NiPixel3-HS™技术中的一个小足迹包。它通过数字视频端口(Dvp)以原始rgb格式提供全帧、亚采样、加窗的8位/10位图像。OV 9712具有能够以每秒30帧/秒的WXGA分辨率工作的图像阵列,用户可以完全控制图像质量、格式化和输出数据传输。全再曲 图像处理功能包括曝光控制、白平衡、有缺陷的像素对消等,可通过SCCB接口编程。此外,OmniVision图像传感器使用专有的传感器技术,通过减少或消除常见的图像污染源(如固定模式噪声)来提高图像质量, 涂片等,能产生干净、完全稳定、彩色的图像。
特性:
低光操作灵敏度高
超低功耗低成本
自动图像控制功能:自动曝光控制(AEC)、自动增益控制(AGC)、自动白平衡(AWB)、自动带滤波器(ABF),自动黑电平校准(ABLC)
可编程控制:帧速率、AEC/AGC 16-区域大小/位置/重量控制、镜像、翻转、裁剪和窗口。
图像质量控制:镜头校正和缺陷像素对消
对原始RGB的输出支持
支持图像大小:WXGA(1280x800)和640x400
水平和垂直次采样的支持
软盘驱动器(SCCB)
数字视频端口(DVP)并行输出接口

摄像头电路板

补光LED

组装起来

继续组装

扣好摄像头后部外壳

红外补光盖板安装

换个角度,注意外壳有凹陷的地方,

镜头外圈有突起,配合镜头外壳凹陷组成无螺丝固定

外接5V电源,用充电宝USB供电,能开机

特写

电池已经怀孕,不能再装回了。电池取下的时候外观完好,我用单节锂电充电器充电,三分钟后就鼓起了。等以后有合适电池再说吧。

经实验,基本达到宣传的性能,不知道做什么用,先束之高阁吧。

网友A:
类肤涂层发粘了吧,用酒精擦擦

网友:
看着像是联咏96220方案的,联咏96650的引脚焊盘直接在底下看不见,比96220多了H264编码。

网友B:
楼主用18650直充这软包电池?好歹你也加个电阻限流吧,电流那么大不鼓才怪

网友:
300mah的电池最多用150ma充电,一般18650充电器是1000ma 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18650直充这软包电池?好歹你也加个电阻限流吧,电流那么大不鼓才怪 ...

也许是确实充电电流太大了,导致小电芯直接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肤涂层发粘了吧,用酒精擦擦

发觉这个涂层确实弊端很大,擦了不知道印字会不会受损。我的伊顿收音机正不知道这个涂层怎么处理,哪位有好办法或者有处理的经验,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觉这个涂层确实弊端很大,擦了不知道印字会不会受损。我的伊顿收音机正不知道这个涂层怎么处理,哪位有 ...

酒精擦没问题,偶正好擦了把柄头发粘的伞,过两天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酒精擦没问题,偶正好擦了把柄头发粘的伞,过两天发帖

谢谢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74
供参考

看来确实有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