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4682530位成功穿越者
[网络] TP-LINK WVR2600L企业VPN路由器拆机

楼主(2019-05-13):
机器是企业级的,处理器是高通最新双核64位网络处理器IPQ8602,512的内存,内置工业电源,真是牛逼的配置,企业级的最重要的是系统,家用的系统没法比,封包处理能力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很多人觉得配置不咋地,动不动拿华硕网件家用的比,我只能说呵呵吧,不是太懂欢迎各位懂行的大佬评价,指导。。。。照片拍的不是很清楚,凑活看吧。

网友:
都这级别的路由器了,网口怎么还是塑料的?

网友:
比起常见的TP三贱客 肉真多

网友(2019-06-13):
楼主,拆这个要不要拆开底部标签?有几个螺丝?麻烦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
多少钱?新的旧的?

网友:
这个牌子给我的印象就是价高性价比低,这个要1000+了吧

网友:
老款把 现在好像企业级也简单了  就卖一个固件,自己用的k3 感觉很不错   几十人上网也没啥问题

网友(2020-08-01):
我打赌以普联的尿性肯定卖2000以上

网友:
JD 1899.是不便宜

网友(2020-09-23):
这拆机贴。。。。。主要芯片都没露脸,没说服力啊

网友:
IPQ8602  ???这编号也太神奇了 Qualcomm查不到,机密型号?

网友A:
tp就在家用市场玩玩水行了,商业级、工业级 ,这货连小学都没毕业(tp没有电信级),比如这个WVR2600  某宝公道价大概1400-1500,相比 华3 ER3XXX 甩他几条街价格还差不多,拿锐捷 烽火 maipu 比就性价比更低了,从产品线 、性价比、研发能力  等来看 企业 工业 电信 使用环境下   远离tp

网友:
好不容易见着首拆,这个闲鱼才500了,做工也还不错

网友:
为啥不揭开屏蔽罩看一下芯片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就在家用市场玩玩水行了,商业级、工业级 ,这货连小学都没毕业(tp没有电信级),比如这个WVR2600  某宝 ...

tp有ER系列,这个系列就是它最高端的定位,抢企业级市场的,Dlink也有DES这个级别,但是型号都不多,市场方向决定他们就只有这个研发实力,和华三华为同价位下可能性价比高点,但是正经干活就会有差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有ER系列,这个系列就是它最高端的定位,抢企业级市场的,Dlink也有DES这个级别,但是型号都不多,市场 ...

就像dlink的des 系列他说他有企业级产品的实力:我觉得需要验证,因为市场占用率太小。dhs还多些。。
烽火的Fr /R 系列说他有企业级实力:更本不信,产品线 ,面世时间还不如 TP的 ER/DES

所以厂家产品的实力是:市场占有率,产品线实力,研发实力 公关能力  等等多方面决定的,,tp这种十几年内在企业级 池子里 就是个4流供应商,,就是活着.......

网友(2021-08-24):
这电源放的,真个性

网友(2022-04-06):
好奇开关电源在中间,干扰多严重?

网友(2022-08-18):
处理器是ipq8062,写错了

网友:
处理器是ipq8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