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路边看见一台坏微波炉拆得一铝线变压器,准备做点焊机

楼主(2019-05-13):
路边看见一台坏微波炉拆得一铝线变压器,准备做点焊机,次级用钢锯片锯了,前几年买了2*3.5丝包扁铜线,4并4匝,线太硬了绕得非常不好,还是用软铜线好绕,

网友A:
很不错,其实我觉得,绕的有点多了,这家伙得多大电流了,

网友:
唉……咱就没那么好命,从来没捡到过好东西

网友B:
太细了铜线,我是用16平方绕了4圈,点焊动力聚合物锂电池的正极铝片转0.1的纯镍片没问题。铝片是60*0.1,镍片是50*0.1,发现镍片这边点去焊点很明显,但是点铝片这边点去就没啥反应,铝的导电就是好

网友C:
点焊机没啥用,改个双12V电源用处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焊机没啥用,改个双12V电源用处还多点。

点焊机没啥用,双12V电源也没啥用,还是送废品站换冰棍划算。

网友D:
硬线最好是把变压器拆开,可以绕的很紧密,然后再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线最好是把变压器拆开,可以绕的很紧密,然后再焊上

拆开再焊上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其实我觉得,绕的有点多了,这家伙得多大电流了,

也不知道有多大电流,过几天做好先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细了铜线,我是用16平方绕了4圈,点焊动力聚合物锂电池的正极铝片转0.1的纯镍片没问题。铝片是60*0.1,镍 ...

这个就当是试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焊机没啥用,改个双12V电源用处还多点。

说的对。捡到就送回收站。折腾就搭钱的货。最后沦落到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有多大电流,过几天做好先试一下

这种扁铜线应该就是绕电焊机的铜线,尤其方铜线过电流比较大,好东西,当年我们老爷子做快速烙铁时,就是求人家电焊机厂的一个工人帮忙,采用腰缠法,给弄回来一米多这路铜线,实际上也只用它在6P1阻流圈上绕了4T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