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理boom过的五孔USB插座面板

楼主(2019-05-14):
很多年前买的,当时装在“女朋友”家里,现在已经是媳妇了,没用几次boom了,后来就换回原来的五孔,这个就丢在抽屉里,过年回去翻出来就带来了,准备修修看
之前改的开关,原来是双usb口,没开关

背面

拆散

插座铜条

当时在家里改的开关,开关很大一个,套管也很粗

拆下电源板,右边的usb口拆掉给开关让位了,高压电容已经拆掉了,因为引脚已经烧断

bp3516电源芯片
最大功率6w  详细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df07f6d6f111f18582d05aa5.html

本来想换个电源,找出下面两个长的差不多的小板,右边的变压器已经掉了

电路板丢在一起想到磕掉的

把另外一个变压器拆下来后发现引脚位置不同,换电源板的计划泡汤了,

那就研究一下这个boom过的电源,N脚进到整流桥的铜箔已经烧没,故障还有高压电容引脚烧断,

更新了整流桥和高压电容后通电,指示灯亮起,貌似修好了

空载5.19v

带载1安 电压5.15v 没毛病

这次电容引脚上套了热缩管 低压端又加了只100uf的电容,原来是一只470uf的

正好利用那个烧断的铜箔位置来接开关,原来是接在那个保险电阻上的,所以boom导致烧了铜箔,
红色线是硅胶的,不会因高温导致破皮,准备装起来,

通电

指示灯亮了

带载1安

带载2.2欧,电压掉到3.25v 电流只有1.22安,因为芯片最大功率只有6w,过载后就自动降低输出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开关加的好,不然早就BOOM了

网友A:
楼主装个开关是个好思路,市面上带USB的面板接上后永远通电不节能,哪怕只有1W空载,还易坏,可厂家就没一家这么设计的。

现在手机充电流行大电流和多电压,QC2.0 到QC 3.0 到QC 4.0,电压除了5V还有9V和12V,墙插落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装个开关是个好思路,市面上带USB的面板接上后永远通电不节能,哪怕只有1W空载,还易坏,可厂家就没一 ...

目前有很多都有开关了  不过是按压的居多  翘板的没见过   不过确实  只有5v的  不支持多标准

网友:
家里有个类似的没有开关用了三年了 目前还在服役

网友C:
看板子变压器好像还有大一号的位置,可能对应不同版本的产品,这个小号的只有1A输出了,手机临时充一下电够用了,小电流充电也耐用

网友:
技术一流,恭喜修复。牙膏还木到货

网友:
估计是高压电解先短路,烧掉桥,再烧铜箔的

网友:
这是楼主的定情信物,是该好好修

网友D:
作为墙插,1A有点小,看似电源也不太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装个开关是个好思路,市面上带USB的面板接上后永远通电不节能,哪怕只有1W空载,还易坏,可厂家就没一 ...

主要从OPPO的VOOC闪充学来的,然后高通赶紧开发通用接口,变电压快充,随后MTK和华为FCP也弄通用接口,独自通讯的快充。再后来华为有个SCP快充,USB鼠标头加强了正负触点,手机小头好像也增加触点数量。PD快充是两个typeC头,有一个带芯片的插在电源适配器上,另一头插在笔记本电脑等。我的中兴z17mini缩水太明显了,虽然高通主控,但是把快充简化掉了,用触发器测试9V和12V都是不充电保护。好像华为低配版不缩水快充,只是把电源换成普通的,需要自己另购华为快充电源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装个开关是个好思路,市面上带USB的面板接上后永远通电不节能,哪怕只有1W空载,还易坏,可厂家就没一 ...

这个好多年了,现在新出的应该有支持q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有很多都有开关了  不过是按压的居多  翘板的没见过   不过确实  只有5v的  不支持多标准  ...

翘翘板的点空间,按的直接把开关焊在电路板上省不少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板子变压器好像还有大一号的位置,可能对应不同版本的产品,这个小号的只有1A输出了,手机临时充一下电够 ...

我没找到尺寸合适的变压器,另外这芯片也不行,得换10w的

网友:
这个变压器不太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墙插,1A有点小,看似电源也不太可靠。

电源板看上去是不怎么样,但1安还是没问题的,毕竟是芯片控制,

网友E:
那个黄色那个板子看的眼熟呢。。。。貌似我扔的。中国移动手机配的充电器,输出肖特基都烤焦电路板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黄色那个板子看的眼熟呢。。。。貌似我扔的。中国移动手机配的充电器,输出肖特基都烤焦电路板那个” ...

我还在找哪来的呢,什么时候拆了这么烂的板子,都烧焦了

网友F:
这种插板usb输出大都1A电流,有的厂家写2A,我这个就是,忽悠消费者。

看厂家广告图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插板usb输出大都1A电流,有的厂家写2A,我这个就是,忽悠消费者。

看厂家广告图就清楚了,

我这也写2安,也是两个usb口,我改开关盖了一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