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ROSE 拆解』破坏性首拆,HP X750W 64G优盘。

楼主(2019-05-14):
单位其他科室的U盘,突然变成未知设备了。我们部门有嘴欠的同事。。。于是就跑我这来了。
好在这U盘里没什么重要文件。不然我可不碰。
这个造型看着很眼熟呢?是谁仿了谁呢?
我有个朗科的U盘也是这造型的。。。

USB 3.0的,还是64G的,坏了有点可惜啊。

看上去使用频率很高啊!

琢磨了半天,感觉上面钥匙扣位置是通过这个卡子和U盘壳连接在一起的。

两侧都有。把这卡子挑开就能拔下来了。
不过缝隙太小了,没什么东能伸进去把这卡子挑开。。。

最后只有破拆了。。。

拆下来的挂钩部分。

插入U盘壳以后,两侧缺口正好被卡子卡住。

掏出来的U盘。好mini。。。

背面还贴了个增高垫。

撕掉增高垫,百度不到这闪存。

万用表测了下,这边的焊盘还可以焊个micro usb。如果是好的话,可以做成双头的。

百度了一下这U盘,主控是群联的ps2251-09  闪存是东芝的TLC。
有时间找个量产软件试试看,毕竟64G呢!虽然写入比较坑,不过读还凑合,做个启动盘啥的应该不错。

网友:
如果黑块是单独的闪存颗粒的话,没看到主控啊。
如果是闪存和主控集成的,基本没救。

网友:
如果是mlc的倒是不错,可惜是tlc的

网友:
这个芯子和评测那个32GminiU盘很像呢
木牙膏了

网友:
这玩意就是坑  用不用都会出问题  我的64g 闪迪out拆包试用  后一直没用 放了三年  自己挂了  写入各种问题    坐等牙膏

网友:
这么大块头竟然用的是黑胶盘,能量产还好,要是自家用就改成OTG两用盘

网友:
HP的优盘好像是PNY给做的吧,
用过PNY的2.0口的U盘,
挺皮实的啊?

网友:
谢谢分享,祝愿能量产修复。。。。。牙膏还木到货

网友:
雪mm好久没发帖了

网友:
我有好几个金士顿的U盘,求美女大师普及下量产绝学!

网友:
喜得usb接口一套

网友:
只有5pin,这根本就是假的USB3.0

网友:
这玩意基本没救

网友:
看来一体黑胶太坑,里面出现断路无法量产。

网友:
PNY代工的,这个造型只有PNY有,我都买的这个,因为可以挂钥匙扣上随身携带方便!
最早一个16G的用了有5,6年了,还没坏,就是插口磨损很严重了,有的时候接触不良!

网友:
和我一样,成单位的家电维修部了,有啥都拿过来给你修

网友:
谢谢分享。。。。64G,容量不错,等着MM的续集。。。。

网友:
我要看续集。看MM怎么折腾。

网友:
这么迷你,还是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