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en开卡失败,求救!

楼主(2019-05-14):
求教论坛里的各位大佬,本人有一个2246en的固态优盘,原来是256G,单贴东芝1gjl颗粒,后又找一片,想扩容为512G,但是开卡报错:Run ISP Fail(50)。看到一位大佬写的2246en开卡教程里有这个错误原因:“报run ISP fail50),在2246en管脚H4原理图P25定义加个10K下拉电阻,具体电阻的位置如土狗跳线那几个图,90%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小弟不知道这个主控板的p25在哪里,请知道的大佬赐教,成分感谢!

网友:
找卖家要跳线资料

网友:
晕诶,第一张图片上,板子上印着大大的 TOGGLE 这个丝印啊!
而且 你第一片256能开,说明已经跳好了,toggle跳线了,贴第二片不行,那就不是跳线的问题了。

说明你开卡软件上面的设置有问题!上设置图片吧

网友A:
chipfancier的  BGA272 2246en盘  这东西第一帖256能正常使用,再贴一贴一样的时候不需要考虑跳线什么的,直接上软件搞就行。看看CE   是不是没焊接好。焊好了还不行就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fancier的  BGA272 2246en盘  这东西第一帖256能正常使用,再贴一贴一样的时候不需要考虑跳线什么的, ...

ce没问题,不行再重新焊接试试。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ce没问题,不行再重新焊接试试。谢谢大佬。

272针脚太多  植株的话千万看好 即使CE对也不一定焊好了,我上转接贴贴过,头疼,贴好几次才能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2针脚太多  植株的话千万看好 即使CE对也不一定焊好了,我上转接贴贴过,头疼,贴好几次才能贴好 ...

那我就再重新贴了试试。

网友:
等大神来解决问题啊哈哈

网友B:
2048/8=256。
用2246XT的工具开吧,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48/8=256。
用2246XT的工具开吧,开吧!

已经请大神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请大神搞定了。

怎么解决的?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改参数?

是要将主控的一个点接地,说起来比较麻烦。反正搞定了。

网友(2020-05-04):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和你的问题一样,请教下。具体短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