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固态优盘开卡失败Run ISP Fail,请大佬指点,谢谢!

楼主(2019-05-14):
求教论坛里的各位大佬,本人有一个2246en的固态优盘,原来是256G,单贴东芝1gjl颗粒,后又找一片,想扩容为512G,但是开卡报错:Run ISP Fail(50)。看到一位大佬写的2246en开卡教程里有这个错误原因:“报run ISP fail50),在2246en管脚H4原理图P25定义加个10K下拉电阻,具体电阻的位置如土狗跳线那几个图,90%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小弟不知道这个主控板的p25在哪里,请知道的大佬赐教,成分感谢!

网友A:
我要想知道,板子看着有等长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想知道,板子看着有等长设计

啥意思,不懂啊

网友B:
联系卖家啊,板子上不是留有卖家信息和电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系卖家啊,板子上不是留有卖家信息和电话吗

那个没用,都好多年了,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大佬给我弄好了。

网友C(2019-07-30):
引用 楼主:
那个没用,都好多年了,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大佬给我弄好了。

怎么弄的建议说下,方便后人查贴的时候有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弄的建议说下,方便后人查贴的时候有个参考

比较复杂,说不清楚。

网友D:
板子上写那么大哥togle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写那么大哥togle看不见

不是土狗的问题,要将主控下面的一个点接个10k下拉电阻。

网友E:
这个RUN ISP FAIL(50)的意思大概是固件已经下成功了,但是没跑起来。翻阅一些帖子和自己实际用测试架测试发现两种情况:1,一直短接ROM开卡;2,某些颗粒会出现这样情况:0EFL/0DFL/1JFL等。出现这个错误需要把主控的H4管脚(PIN定义是P25,公版电阻是R46)下拉电阻到地,或者短接,官方Datasheet给的IO定义是0是可靠模式,1是正常模式,默认是正常模式,内部有上拉。如果焊盘有拉线出来,找到点位焊电阻出来就行,如果没有拉线出来,就要在主控飞线,如图,操作步骤是:1/主控取下来用吸锡带托平,在H4和G5焊盘各用风枪吹上0.25mm的锡球。2/取一根0.1mm的漆包线,用烙铁烫掉绝缘层,取两焊盘长的长度,焊接在两焊盘之间。3/剩余焊盘使用0.35mm锡球。之后主控加热锡球,焊回板子,如果焊接时喜欢推主控,也可以将飞线点上绿油。CF的固态U都是采用这个颗粒,但是没有见他们这样做,应该是固件和我们不一样,或者说我只看到了皮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怎么改软件。

网友(2020-02-29):
挖坟

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也没有找到R46
颗粒是29F16B08CCMF2 4贴 or 8贴换用SM2246AB_MPQ1124A_FWQ1112A版本的量产工具,成功

网友(2020-04-08):
怎么解决的?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2020-07-07):
引用 网友E:
这个RUN ISP FAIL(50)的意思大概是固件已经下成功了,但是没跑起来。翻阅一些帖子和自己实际用测试架测试 ...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2020-10-28):
引用 楼主:
那个没用,都好多年了,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大佬给我弄好了。

兄弟,求解决啊,怎么弄好的

网友:
兄弟,求解决啊,怎么弄好的

网友(2020-12-29):
引用 网友E:
这个RUN ISP FAIL(50)的意思大概是固件已经下成功了,但是没跑起来。翻阅一些帖子和自己实际用测试架测试 ...

飞主控的话应该镜像飞吧

网友(2021-09-21):
前来学习的, 不错的,原来学习大的。

网友(2022-01-21):
我也遇到了,但是我时r46接10k欧就好了

网友(2022-06-11):
引用 网友E:
这个RUN ISP FAIL(50)的意思大概是固件已经下成功了,但是没跑起来。翻阅一些帖子和自己实际用测试架测试 ...

2246en双贴闪迪15139-128G。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报错50。按照此方法短接H4-G5成功解决问题。非常感谢。特此回帖表达谢意。

网友(2022-08-26):
这个技术操作起来应该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