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度集成弱电箱改造。硬件完美,软件尴尬

楼主(2019-05-14):
一直都是一个有着躁动的心的小白,期间买了几个小主机,整天扔那不用实在是心有不甘。于是乎以前打掉了开发商送的“小饭盒”牌弱电箱。某宝购入300*400的。但是各种路由器电源适配器做的实在是奇形怪状。正好手里有一个工控电源12V的。买上几条5.5*2.5的线开始搞。
集成理想状态:弱电箱内 猫-软路由-交换机-NAS
不多说了。上图

未改之前。一个K3跟电源适配器搞得满满当当。

准备材料(DIY软路由,交换机,电源)。基本完毕。打算做NAS的主机暂时还在服役。以后再装进去

电源安装固定用了2个螺丝。侧面的没拍上。有点遗憾

半成品装好的样子。交换机右边的空当完全可以塞进打算做NAS的小主机

最后附一张网络拓扑
现在不知为何二级路由下只能上QQ不能上网。爱快真心不会设置。这就尴尬了

网友:
dns设置转发。

网友A:
铁门一关。。。里面成烤炉

网友B:
貌似工控电源待机功率挺大的,

网友C:
图好像有点问题,一般家用都是先路由再交换机,交换机出去要无线就加AP。上图很难管理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门一关。。。里面成烤炉

说到点子上了。这个正在淘宝找风扇罩打算装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工控电源待机功率挺大的,

没办法,只有这个最节省空间12V 16.5A 。软路由16W  交换机跟猫10W NAS估计16左右。毫无压力。如果不用这个就电源占得空间也够弱电箱喝一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好像有点问题,一般家用都是先路由再交换机,交换机出去要无线就加AP。上图很难管理网络的。 ...

软路由主板只有2个网口。没办法

网友D:
只能上QQ不能上网说明DNS设置不对,把下级路由的dns设置成上一级路由的IP。为什么要用爱快,直接把光猫的路由开了的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工控电源待机功率挺大的,

工控电源的输出一般会接大功率电阻维持一定的电流,要不然不启动,如果后面有设备长期不关机,这个电阻就能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上QQ不能上网说明DNS设置不对,把下级路由的dns设置成上一级路由的IP。为什么要用爱快,直接把光猫的路 ...

我就是直接把光猫的路由打开了,不过,好像新的光猫都带路由的

网友:
只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DNS映射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路由和爱快换一下位置怎么样?二级路由直插一级路由,dns设置一级路由地址或者设置当地的dns地址,设置成固定的的dns地址,可以解决不能上网。

网友:
建议楼主的二级路由IP改成和爱快同一网段,比如爱快192.168.1.1,二级路由IP改成192.168.1.254(最后一位不在爱快的DHCP外范围内就行了),然后关闭二级路由的DHCP,重启后LAN口直连交换机当AP用,这样就不必考虑DNS问题了,而且还能在电脑上通过192.168.1.254登陆这个AP,设置的时候先拔掉路由和交换机的连线再设置,两个路由的话一个253一个254就是了。

网友E:
这样我也给客户装过,会热死机的,你哪需右下角开进风孔,左上角装小风扇,用34063转7-9V供电声音小。

楼主(2019-11-06):
引用 网友E:
这样我也给客户装过,会热死机的,你哪需右下角开进风孔,左上角装小风扇,用34063转7-9V供电声音小。 ...

说的真对。已经开孔加了12CM风扇,电压降到4.X V 转速很慢 基本静音

网友(2019-12-13):
DNS映射没有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