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DS3617xs 挂载NTFS文件系统硬盘

楼主(2019-05-14):
最近星际蜗牛玩的挺火的,本人也最近入手了一台玩玩,入手的是热门的a款
帖子会持续更新,请等待编辑,这次编辑的内容我会尽量做到最好。

群辉的文件系统是我没有见过的类型,并且不组阵列数据的安全性无法保障,如果一旦丢失,数据恢复的难度性也大。
所以我个人还是喜欢选择用windows常用的NTFS的文件系统在网上找了很多相关的教程,到头来搞的头晕眼花的,参考了很多教程。最终也自己尝试成功了。
在群辉上挂载NTFS文件系统的硬盘第需要的是修改成外部的eSATA,这样才能被群辉识别出来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设置的方法

先是第一步,找到对应的sata端口。
主板分布sata如下(过后补图)

系统是群辉Ds3617xs 6.1
硬盘全部都是NTFS格式,进群辉如下

硬盘有坏道,群辉已经报错了,不过不影响,毕竟我也是自己折腾回来的硬盘。
可以看出来除了硬盘2的群辉系统盘之外,全部都是写着未初始化。
如果这个时候你作死初始化了,恭喜你获得数据清空套餐。
好了,废话不多说。教程开始,第一步比较简单,这就不上图了。一步步来就可以了。

开启ssh配置
主菜单》控制面板》高级模式》终端机和SNMP》启用SSH功能

在windows下配置,进入putty xshell等的命令行客户端。
我这里第一步用putty配置的,先连接到群辉的ip地址包括端口
1.输入当前群辉系统设置的管理员账号和密码 【一般是admin】(输入密码时不会有任何显示)注:如果是第一次用SSH终端登录群辉会有很多英文出现,按yes并继续就可以了
2.登录成功后 会显示你登录的用户名@设备名称
3.继续输入 sudo -i 并回车
4.再次输入你登录的密码(输入密码时不会有任何显示)
5.会显示root@设备名称
6.继续输入 synouser --setpw root XXXXXXXXX是你需要设置的root账户密码】
这个时候这个软件可以关闭了。
7.用WinSCP登录 登录地址依旧是群辉的ip地址和端口
8.输入登录账户root 并输入root密码登录
9.找到\root\etc.defaults\synoinfo.conf文件打开 【文件8kb大小】
找到esataportcfginternalportcfg这两个选项
修改参数如上,别照搬,主板不一样需要测试SATA口的位置。
至于主板端口的问题,看这张图应该会懂了
修改完成后切记保存
至于为什么我会修改成0xFFFFD和0x2是因为主板端口1是sata1接口,然而装群辉的系统盘是主板的端口2,而且是msata,这个接口就留做这个系统用了
其他的端口我都设置为eSATA

接下来重启DSM
等待进入系统后,等待一小会外接设备里面有认出硬盘来了,并且自动分享出来了
接下来只需要设置好权限后在windows里面映射网络位置即可访问硬盘了
windows里面已经直接识别了,可以快乐的访问数据了。但是发现也有缺点,就是硬盘有问题了也是依然显示状态正常。

无论是开启SSH、SFTP还是FTP或Telnet都会大大增加NAS的风险,因此配置完成后务必关闭此类服务。

网友(2020-01-07):
这么复杂啊,我还是围观好了

网友:
你是把蜗牛电脑的4个硬盘位都开成eSATA了吗,对于群晖系统有没有什么使用上的影响,另外,你那张10进制和16进制的表没看明白。
还有你有什么备份的软件推荐吗

网友A(2020-04-09):
我的硬盘挂在7,8,9,10SATA口,原esataportcfg="0xff000"、internalportcfg="0xfff"。我已经修改成esataportcfg="0xffff8"、internalportcfg="0x7"。但重启后没有找到硬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吗?系统是DS3617xs。

网友:
收藏备用了,这个看起来比较牛逼的样子

网友(2020-07-19):
输入 synouser --setpw root XXXXXX,然后使用WinSCP始终不能修改文中提到的两个文件,表现为修改完成后保存报错,后来在PUTTY这个软件中,使用键盘向下键翻到最后几页时,找到了这两项,最终修改成功,为此搞了一天的时间,记录一下,以勉别人走弯路。
楼主这个可以在WINSCP下修改吗,我的也ROOT成功了,就是不行,你是怎么修改的?

网友B:
感谢整理分享出来,之前看过kool站那边有这样的方法,问几个问题:

1,原NTFS硬盘,对分区有要求吗?比如一个硬盘有C盘D盘,群晖里都能识别里边的文件吗?还是必须只能一个分区?

2,原NTFS硬盘,对分区表MBR和GPT有没有要求,是否随便哪个都可以?

我先回答一下   (我用的网件nas,带esata接口,用esata线连接3.5硬盘,供电另外搞的)
1,必须一个硬盘一个分区
2,没仔细测过,感觉对MBR和GPT没要求
3,除了NTFS,还支持ext3\4、fat32、ntfs、btrfs格式,但只能一个分区,不能有任何隐藏分区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整理分享出来,之前看过kool站那边有这样的方法,问几个问题:

1,原NTFS硬盘,对分区有要求吗?比如 ...

貌似我这个黑群没啥影响,一个硬盘多分区也会全部被分享出来,至于其他的功能还真的没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硬盘挂在7,8,9,10SATA口,原esataportcfg="0xff000"、internalportcfg="0xfff"。我已经修改成esataport ...

主板不一样要实验端口的位置,如果是同款蜗牛,貌似你选的进制值错误了,如果按你的要求把7,8,9,10 端口改成ESATA,参数应该是esataportcfg="0xFF3C0"  internalportcfg="0xC3F"。这个参数通过win自带的计算器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网友(2020-12-05):
引用 网友B:
感谢整理分享出来,之前看过kool站那边有这样的方法,问几个问题:

1,原NTFS硬盘,对分区有要求吗?比如 ...

我回复下第二个问题,gpt分区这种方法不行,我试过了,我挂载gpt格式的3t硬盘不能识别,不知道大神们有什么法子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