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ell D-750P-S0 750W服务器电源脱机启动,拆解研究

楼主(2019-05-14):
网上买了几个便宜点服务器电源,唯独这个电源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怎么启动。拆开看看吧。上图

扒开绝缘

小板

要出门了,先拆到这里。启动线还没找到。
~~~~~~~~~~~~~~~~~~~~~~~~~~~~
~~~~~~~~~~~~~~~~~~~~~~~~~~~~
和某宝卖家瞎侃,套出启动方法,需要3根线启动,试了一个晚上,终于找到了。启动需要两个4脚和标签面3脚短接,电源成功启动了。

小板有2个可调电阻,看看能不能调电压,明天再试试。今天太累了。

网友A:
这是冗余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冗余电源~

是滴,知道如何脱机启动吗?

楼主:
继续捣鼓。终于搞定了,电源脱机启动成功。

楼主:
还是一鼓作气吧。电源侧面的小板上有2个可调电阻,调整一下右边的可调电阻,电压从12.44调到12.83了。看来可调的范围不大。先用着吧。

网友(2019-08-27):
引用 楼主:
还是一鼓作气吧。电源侧面的小板上有2个可调电阻,调整一下右边的可调电阻,电压从12.44调到12.83了。看来 ...

这样短接电源还正常使用吗

网友:
成功了好,我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

网友(2019-12-18):
我这个短接哪个?

网友B(2020-01-20):
求助  新入手一块二手 服务器电源Dell F750E-S0 750W 脱机启动 3线咋接 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  新入手一块二手 服务器电源Dell F750E-S0 750W 脱机启动 3线咋接 帮忙看看 ...

你这个多少钱入的,有HP的750W改好接线柱才55包邮。

网友:
85入手 包邮 小贵

网友:
以前玩矿机买过好几个这种服务器电源

网友(2020-04-07):
兄弟,这三根线都短接一起吗

网友(2020-06-03):
严重警告,直接三要线短接是不能真正脱机启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助  新入手一块二手 服务器电源Dell F750E-S0 750W 脱机启动 3线咋接 帮忙看看 ...

改好了吗?我也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2020-12-06):
引用 网友C:
改好了吗?我也有一个一样的

没有 启动电源  楼主给点建议吧

网友:
楼主 给个思路吧

网友D:
感觉12V不可调不知道维修时用的如何
应该改成1.5v-36V可调电源比较实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12V不可调不知道维修时用的如何
应该改成1.5v-36V可调电源比较实用吧

好想法 希望大师们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