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一次拆挂烫机,型号:贝尔莱德GS20-BJ,真是惨不忍睹呀!

楼主(2019-05-14):
一台停工的贝尔莱德GS20-BJ挂烫机,拆开看看
虽然挂烫机偶是第一次拆,但看过坛友拆,没想到里面里锈蚀还是触目惊心,更有惨不忍睹!

主机外观

铭牌,1350W

取下储水仓

立柱是用来顶开储水仓阀门的

这里还有两个电源灯,照进储水仓兼氛围灯用

电源插头,看起来还可以

底部已经掉灰了,里面可想而知

伟泰克上,用了最长的批头(不是图上这个)

还好螺丝都是不锈钢的

开壳了

第一眼就看见这个

零碎掉底壳了

曾经的一家,破碎了

应该是双向硅,烧成这样,是不是惨不忍睹!

继续看整机主体

加热器

这还是偶清理之后的,开始连它妈都认不出来

三通

电源灯用压板安装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细节出水口

功率开关

温控器

板子

这部分一看就是双向硅调压电路,通常用来调光、调温

功率开关就用来切换导线边上的电阻

X电容用的安规

双向硅原来应该是装在三通上辅助散热的

估计铆钉锈断后,双向硅脱落,没散热才烧成这个样子

板子背面

本想继续拆加热器,好清理一下里面
结果拆开上面,下面还连着,没这么长的螺丝刀,作罢

管子也拆不下来,管口的锈也没法清理

底壳

好大块配重,塑料包水泥吧

全家福

测了下加热器,好的

温控器也是好的

网上找的其他挂烫机的电路图

双向硅用BTA16应该可以代替

这个挂烫机貌似只有双向硅挂了,修还是不修?!这是个问题
听说伺候它还要纯净水,麻烦呀

网友A:
用的自来水?
每次用完不放废水?

网友B:
确实好惨,上次拆了一个仅仅是里面结垢堵死了,清洗就好,这个内伤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自来水?
每次用完不放废水?

别人给的,应该是用的自来水

网友C:
我去,我的已经放了很久没用了,不会也这么夸张吧

网友:
似乎挂烫机都比较短命

网友D:
建议用纯净水,有的小锅炉也是锌合金,质量太差!

网友E:
腐蚀很厉害啊~

网友F:
家里一个飞利浦的也是因为用自来水,放时间长了插上开机就跳闸。锅炉已经清理过了一次。为什么挂烫机锅炉都这么容易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好惨,上次拆了一个仅仅是里面结垢堵死了,清洗就好,这个内伤严重啊 ...

还有必要修么?

网友:
起码也要用熟水才是的。(开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必要修么?

要是自己家的就修修,别人家的扔了吧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两个零件坏了,还是可以修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我的已经放了很久没用了,不会也这么夸张吧

应该变成这样了,赶紧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纯净水,有的小锅炉也是锌合金,质量太差!

还没注意这个加热器是什么材质的呢
锌合金容易开裂漏水

网友:
用什么水时间久了都一样。材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腐蚀很厉害啊~

是呀,铝的腐蚀应该没这么厉害,不知道是不是锌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里一个飞利浦的也是因为用自来水,放时间长了插上开机就跳闸。锅炉已经清理过了一次。为什么挂烫机锅炉都 ...

听说要用纯净水伺候才行,腐蚀估计与高温和材质有关

网友:
这质量太差了,还好没出大事!帮朋友就别修,自己的也要安全第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