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单维修飞利浦冲牙机不出水故障

楼主(2019-05-14):
版主,由于前面发的仪表电路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所以删掉了内容。现在改成冲牙机的维修内容,麻烦帮忙移动到合适的版块吧,谢谢~

飞利浦冲牙机,不出水,拆开看看哪里坏了。
机器比较简单,从中间掰开就行,黑色的是密封圈。

左边是按压开关,右边是喷嘴。

拿掉底壳,看到有充电线圈和电机以及传动大齿轮

对面是电池连接线,电机连接线和按压开关连接线

正面有两颗芯片,主要是单片机

试验了一下电机和泵以及气体活塞都运转正常,怀疑管路堵死,拆开看看。
拧开大传动齿轮的螺丝即可取下齿轮,全是润滑脂。

拆掉四颗螺丝取下泵的盖板,看到一组滚轮挤压管路泵送液体。

碍事,彻底拿掉金属盖板,管路有卡子固定在泵口,防止拉扯位移

这样看得清楚,管路挤压有些发粘变形了

取出来之后看到两处挤压部位粘接在一起堵死了

取下来打开卡子清理管路堵塞部位

清理好了之后原样装回去

到这个角度比较容易安装。

搞定,又可以愉快的喷水了

网友:
哈哈,这就完了啊

楼主:
不然来个上电测试加信号源和示波器看积分效果么

网友A:
高级运放貌似都是双电源供电,正好这个板子一起移植过去
木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运放貌似都是双电源供电,正好这个板子一起移植过去
木牙膏了

有道理,把运放的外围改一下,积分变放大跟随,接采样电阻就能输出放大之后的电流信号了

网友B:
没见过这种,看着挺精致

网友C:
别说这块小板子拆下来啥到都能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种,看着挺精致

是吧,坛友工厂的测试货,正式版我见过他们用铝合金外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说这块小板子拆下来啥到都能用用~

嘿嘿,谢谢专家捧场,之前还有一个三路积分的铝合金外壳的正式版,比这个高级一些,电路部分用的TIi的开关降压,不是LDO了

网友D:
这个是传感器远距离输出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传感器远距离输出用的么——?

据说是将传感器脉冲信号积分后输出,可能没有远传功能哦

网友E:
运放不错,可惜是双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不错,可惜是双电源的

谢谢捧场,哈哈,双电压供电性能好,单电压也能用,我试试改成t12控制器玩玩,利用现成的双电压供电

网友F:
精华部分已经被删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华部分已经被删了啊

坛友私信我说那个电路是工厂测试版不能公开,所以赶紧删了。
于是内容换成了修冲牙机的帖子哈

网友G(2020-01-09):
蠕动泵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蠕动泵     紫薯布丁

没错,这个把水送到高压柱塞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