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65r82电视机开机不按遥控上的开机键如何直接出画面

楼主(2019-05-14):
最近入了带刀者65r82电视机,roku系统,开机后需要按遥控上的开机键才能直接出画面,不按一直处于待机状态,请教一下,如何设置,才能开机时不用遥控器,直接进入画面。

网友:
哇  电视机买了吗? 效果如何? 我有很想入一台
我看到他的介绍了,回头一看才十几台 而且说已经卖完了~~

网友:
要进工厂模式,然后调整电源模式。

网友:
我已经设置好了,使用HDMI01连接的电视盒子,直接开机就进入盒子界面。
设置里面有这个选项,设置开机连接哪个信号源。你可以翻翻看。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进入工厂模式?

楼主:
默认进入哪个盒子界面我会设置,就是不会设置开机出画面,现在是必须按一下遥控的开机键才能出画面。另外怎么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感觉你的意思是盒子开机了电视就自动打开吗?

楼主:
抛开盒子不说,只说电视机。这个电视机现在是开电源后,必须按一下遥控上的开机键才能开机,想设置成开电源后,不用按遥控器上的开机键,直接开机。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这个机型这么进去工厂模式,然后设置下电源选项,改成加点后就开机

网友A:
进入工厂模式,修改这一项,如图:

网友B(2019-06-18):
引用 网友A:
进入工厂模式,修改这一项,如图:

怎么进去这个界面?

网友:
同问。65R80很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进去这个界面?

我的是乐视电视,开机后,按遥控器“信号源”键,电视屏幕显示信号端口选择窗口,依次按遥控器“2、5、8、0”键,即可进入。
其他品牌,你去百度找一下吧

网友:
同样疑问,冷开机,通电后只黑屏,要按遥控开关才能出画面。。。翻遍了外网,没找到如何进入工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