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傲天AJ200无线CPE不完全拆机,用来中继比百米2好多了

楼主(2019-05-14):
这个POE是12V的,拿到要改造,改着改着就忘了拍照了AR9344,可以超频到720稳定运行。
远程中继要比百米2强得多。原厂固件没法用,要刷OPENWRT。除了OP,就再也没别的可刷了。刷了OP天线连接最好也要改,它板上有个开关官方固件可以选择内部或外部天线,但是OP却没有这个功能,需要跳过这个开关。

网友:
不错,这样的远距离

网友A:
没看出哪里改了天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哪里改了天线啊!

大概是原来可以接A也可以接B,不能选的话,只能接在指定的点

网友:
这个天线是2*1阵列,又是两个极化,所以有两个输入,任意一个输入就能用,实际可以根据摆放角度选择用水平还是垂直极化的端口

网友:
这东西做工看着挺好的
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东西看上去做工挺好的

网友:
原版固件不行吗,因为从前改固件失败过,有点阴影

网友(2020-06-26):
做工还过得去了!!

网友(2021-08-14):
老哥,求刷op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