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摇步器来看看,欢迎指导

楼主(2019-05-14):
材料:一次性筷子若干,细铁丝,废旧电动牙刷电机,热熔胶,胶枪、5V电源
上图片吧,有不明白的欢迎回复咨询

网友:
这个摇出来步数有什么意义?

网友A:
我提个意见吧——噪音可能较大

网友B:
这个出来的动作是抖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个意见吧——噪音可能较大

噪音还好吧,像那个秒针摆动声音的放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出来的动作是抖动吧?

完美的摆动,视频录好了,只是咱这发不了

网友C:
谢谢分享,我还是用电磁铁线圈搞一个吧,电机的玩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美的摆动,视频录好了,只是咱这发不了

减速电机?

网友D:
太耗电了,下降的时候电机还要做功

网友:
卧槽,这都可以?为什么我用手摇,手机不计步?

楼主:
引用 楼主:
完美的摆动,视频录好了,只是咱这发不了

曲轴可以减速呀,正常电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耗电了,下降的时候电机还要做功

还好吧,耗电没测,不大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还是用电磁铁线圈搞一个吧,电机的玩不转

之前也是准备搞电磁的,结果家里没那么多漆包线,作出来的电磁铁磁力太小还发热严重,就放弃了

网友:
真有想象力

网友:
骗程序,骗不了自己。运动好处多多,还是自己走或跑出来的有意义。

网友:
我很早就做了一个主要是为了蚂蚁森林,一般也就下雨天用一下,还是要多运动才好。我的是直接摇手机滴

网友E:
这玩意摇不久的。电机电刷一直转磨损厉害。
想用得久,还是得电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摇不久的。电机电刷一直转磨损厉害。
想用得久,还是得电磁铁。

电磁铁的磁场太强,怕到时把手环内的电子元件给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