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价值3万多的柴油发动机电脑板,看看怎么这么贵

楼主(2019-05-14):
沃尔沃柴油发动机组坏了,检查是电脑板坏了,后来拆下来寄修,也没修好。无奈花了3.2万从新买了块新的,纯进口板。把ECU主板发给大家看看

购买合同截屏

正面

CPU

背面

网友:
量少,所以贵,没其它原因。

网友:
沃尔沃发电机组,不差钱的企业爱用,确实很棒

网友:
单位的发电机组也用的是沃尔沃的柴油机,功率260kw

网友:
增值了100倍

网友A:
下次你可以找吉利买一块

网友:
3200都贵,不就是一块主板!?赚了几百倍 的利润啊

网友:
我就看到电感碎了,估计摔过 安慰

网友:
贵就贵在专用上了,要是博世通用板立马就便宜了

网友:
这个主要卖算法。

网友:
关键技术核心在人家手里掌握,,,,,,,,,,,,,,,,,,,,,

网友:
谢谢分享,是够贵的

网友:
进口的,或者贵的设备上的电路板,基本上很贵,

网友:
专用版,不通用量少,贵在内核软件了吧

网友:
这个主要是固件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你可以找吉利买一块

如果只有吉利才能做出这样的板子的话,我猜它敢卖5万一块

网友:
卖技术的果然牛逼。它可不是卖零件。

网友:
发回原厂修理,那是自找麻烦:谁会有钱不赚?人家不是卖板子,而是卖核心技术成果,就是50000元,你也得买,因为没有地儿卖。。。

网友:
独门生意,你不找他买板,就要花更大价钱买机器。

网友:
卖贵的原因就是定制的,其他地方你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