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公司给配的暗夜精灵惠普台式机,拆开看看,缩水严重啊

楼主(2019-05-14):
使用了6年的I5 4950 的台式机,单位领导主动给换了。很快货就倒了,配置为I5 8400 8G 128G 1T GTX1063 HP原装主机,显示器为戴尔的U2518D的2K屏显示器。
今天刚到,先点亮看看:
2K屏显示器,效果不错哈

安装QQ管家,看看硬件:

看看主机长什么样吧:
正面:一个电源键,一个耳麦插口,一个没鸟用的读卡器,两个USB3.1和一个type-c接口:

开机的样子,我不喜欢中间的灯条:

菊花:

底部标签:

有一张防拆贴,无视之:

又是惠普的内六角螺丝,22合一伺候:

拆下硬盘支架:

硬盘支架下面是显卡吗?确认这是1060显卡?怎么感觉像是亮机卡,这散热还能再缩水吗?背板也是不存在的啊:

CPU不用说,刚好能用的散热风扇:

M.2固态,130G西数

蓝牙4.2和无线网卡:

等下再看一眼垃圾显卡:

还有一个310W的电源,不知道够不够用啊:

总结:现在这个时代,要是自己打游戏的机器,还是自己组装吧,虽然看似都是i5  8400 GTX1060,但是还是自己装的放心啊!

楼主:
对于显卡和女朋友的对比:

只不过。。。

网友A:
205小时 硬盘使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5小时 硬盘使用时间

不用在意,拆是新买来拆的,这个硬件是今天测的

网友B:
不玩游戏有点浪费

网友:
                 显卡能多屏

网友C:
其实兼容性比你配的好多了,品牌电脑不会堆料,够用就行了,品牌电源标准其实很高的,而且3-4年的保修也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显卡接口挺全,这个要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玩游戏有点浪费

GTA5都开不了全高,更别说别的游戏了

楼主:
可以,不过我没有多余的显示器,桌子也不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兼容性比你配的好多了,品牌电脑不会堆料,够用就行了,品牌电源标准其实很高的,而且3-4年的保修也不 ...

显卡散热不是堆料啊,公版的都比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兼容性比你配的好多了,品牌电脑不会堆料,够用就行了,品牌电源标准其实很高的,而且3-4年的保修也不 ...

都2019年了,还在研究组装机的兼容性

网友:
经济时代了嘛~

网友:
办公用够了

网友D:
游戏不用2K的分辩率应该够用。

网友:
主要吐槽就是显卡嘛!1060 3G的卡本来发热就不大,减了位宽和显存的,功耗也少了不少所以根本没必要公版那么多料,公版都是很费料的。在这机器就是满速的时候cpu风扇吵而已。

网友E:
我是把这台电脑的8400和硬盘拆出来,单独买的机箱、华擎B365M主板、西数SN500 M.2硬盘装了一台,外加一块584矿卡~~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把这台电脑的8400和硬盘拆出来,单独买的机箱、华擎B365M主板、西数SN500 M.2硬盘装了一台,外加一块58 ...

这个牛啊,不过我的是办公电脑,就这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游戏不用2K的分辩率应该够用。

2K的显示器用1080,效果不如直接1080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牛啊,不过我的是办公电脑,就这么用吧

哈哈 骚操作对吧 我这也是办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