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耐艹2.0,真USB 3.1疾传 创见发布便携式抗摔固态盘ESD350C

楼主(2019-05-14):
台系存储大哥大 Transcend(创见)今天中午宣布推出新款超耐用便携式固态硬盘 ESD350C,主要特点是在神似旅行剃须刀的扁圆机身外,套着一层厚度适中的海军蓝色硅橡胶“马甲”,可使本就不怎么怕摔的闪存“盘芯”防震性能再升一级。除了确保数据安全性更加高枕无忧,这款硬盘还拥有多项人性化设计来提高用户体验,比如:里面的 PCIe M.2 SSD 可自行拆卸更换、 标配 2 条方便在电脑/手机和其它跨平台设备之间快速交换 4K 产品介绍影片等大型文件的 USB3.1 Type-A/USB3.1 Type-C 数据线等等。

根据容量不同,ESD350C 现共有 TS240GESD350C(240GB)/TS480GESD350C(480GB)/TS960GESD350C(960GB)三个型号任君选择,全部采用 10Gpbs 高带宽 USB3.1 Gen.2 主机接口与高质量 3D TLC 闪存,最大顺序读写 1050 & 950MB/s 并支持 UASP 协议。另三个型号大小、重量都是 W53.6×D96.5×H12.5mm、87 克,出门前可随手放进衣服口袋或紧密行李夹层里进行携带而不会有明显负重感,同时掌心般的大小易于拿取,使用户随时都可完成存储操作。

最后,ESD350C 支持使用免费的 Transcend Elite 软件来协助用户分类管理存储文件,并可在需要时对指定或稍有文件进行备份/恢复、加密和云备份操作,即使硬盘哪天挂了用户也能从容不迫将自己的“无形资产”原地复活继续“享用”。

网友A:
type c 口 容易接触不良导致传输速度暴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ype c 口 容易接触不良导致传输速度暴降

确实type c 接口看起来很小巧高端,但 不可否认的是 稳定性差。 容易进灰 不好清理。金手指触点 间隔过密 容易藏污纳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type c 接口看起来很小巧高端,但 不可否认的是 稳定性差。 容易进灰 不好清理。金手指触点 间隔过密 ...

你说的只是一个方面,实际上市场上,做工好的c插头不多,,换个方向插,就能高速传输,还有的要压着一点..都是渣渣,主要还是接触性能不好,做工好的还凑合,稍微差一点的就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