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松下PJ-A36电解水制水机,二手买来不会制水,水质灯不闪烁生成中灯不亮

楼主(2019-05-14):
松下PJ-A36电解水制水机,二手买来的,到手也没立马试机,后来接上试机不会制水,出水没有酸碱度,工作状态指示灯不正常,水质指示灯不闪烁,生成中指示灯不亮,调节流量指示灯也不会亮,变压器没有电流声,实测也没有进电和电压输出(单独通电变压器是正常的,可测得7.78V的交流电压),变压器由一个日本的ALD105继电器控制(线圈电压5V,3A250V),主保险正常,主板上部有一个NAiS继电器,开机运行制水5秒左右能听见他动作的声音,将变压器直接上电后还是不能正常工作,电解槽电极上没有电压,其余电路配置为: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是MIP2F2,主控是F0512A,整流桥是D10XB60,场效应管是K2461,100V 20A 35W,变压器输出经整流桥整流,尼吉康63V1800uf电容滤波后经场效应管K2461控制后再经过NAiS继电器输出到电解槽电极上,控制部分的滤波电容是红宝石的,请坛友们帮我分析一下故障所在:这个的正常工作程序是,通电-选择水质-打开水龙头-水质灯几秒后开始闪烁,表示正在制水-制水完成时-生成中灯亮-调节流量灯亮-然后要关闭水龙头。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B:
太高大上了。电解水生产氢氧,再氢氧合成水?哈哈哈哈!我瞎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高大上了。电解水生产氢氧,再氢氧合成水?哈哈哈哈!我瞎猜的。

氢气氧气变成水  需要燃烧,而且很有可能爆炸

网友D:
这个出的水能喝吗

网友E:
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说说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原理?

就是一个电解的原理,在电解槽正负极板中通入低压大电流的直流电,水中的钙、钾、钠等被离子化,再经过膜分离技术,正离子偏酸性,向负极移动,不能喝,可洗脸洗菜,负离子偏碱性向正极移动,适合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说说原理吧

就是一个电解的原理,在电解槽正负极板中通入低压大电流的直流电,水中的钙、钾、钠等被离子化,再经过膜分离技术,正离子偏酸性,向负极移动,不能喝,可洗脸洗菜,负离子偏碱性向正极移动,适合饮用,百度上有详细介绍。

楼主:
坛友们别光看热闹,知道的帮我看看,白色这一大个到底是什么器件,后面有好多引脚,我是闲鱼上1100收来的,现在卖家就以他是一直这样用的为名,后来他退了我350,现在我要出700去买个新的控制板

楼主:
下面是一些外观、滤芯,整体构造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出的水能喝吗

电解水,没什么吧,据说对身体很好,也是依靠水中的钙、钾、镁来完成电解的,前面加了纯水机的话还不可以,据说滤芯中的某种物质也是为了帮助电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氢气氧气变成水  需要燃烧,而且很有可能爆炸

应该主要不是电解出氢氧,还是依靠水中的钙、镁、钾来辅助电解,这个机子净水必须接自来水,前级有净水器或者纯水机的话是不能电解的,好像滤芯中的什么成分也是帮助电解的,说明书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高大上了。电解水生产氢氧,再氢氧合成水?哈哈哈哈!我瞎猜的。

应该主要不是电解出氢氧,还是依靠水中的钙、镁、钾来辅助电解,这个机子净水必须接自来水,前级有净水器或者纯水机的话是不能电解的,好像滤芯中的什么成分也是帮助电解的,说明书上说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电解的原理,在电解槽正负极板中通入低压大电流的直流电,水中的钙、钾、钠等被离子化,再经过膜 ...

感觉是忽悠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忽悠人的

可以用PH试纸测试出酸碱度的,至于对人体有多大好处,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主要不是电解出氢氧,还是依靠水中的钙、镁、钾来辅助电解,这个机子净水必须接自来水,前级有净水器 ...

钙镁钾这些都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本身自来水里面含量就不高。感觉忽悠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钙镁钾这些都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本身自来水里面含量就不高。感觉忽悠人的吧! ...

据说明书上,必须按时更换滤芯和必须接自来水,滤芯除了脏污外,还会影响电解效果,一个滤芯要5、600元,可能滤芯中有种什么能够帮助电解,但是能测试出酸碱值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钙镁钾这些都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本身自来水里面含量就不高。感觉忽悠人的吧! ...

电解的变压器很大的,看不见次级绕组有多粗,电解电流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电解的原理,在电解槽正负极板中通入低压大电流的直流电,水中的钙、钾、钠等被离子化,再经过膜 ...

这个原理是行不通的,低压是不可能大电流的,因为自来水不是良导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解的变压器很大的,看不见次级绕组有多粗,电解电路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

应该是反渗膜吧!没有那么贵吧。100多吧!有高级的后面加离子交换柱,也就是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