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挽救古董,彻底破拆一台DOS Heng 恒强K-162桌面音响,二问大神

楼主(2019-05-14):
        这是亲戚搬家留下来的,这是我见过的最烂的音响,整个箱体都开裂了,拿回来一直丢在车棚,用了一天的时间把这货拆解了,坛友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剩余价值?
        就是这货,看配置是2.1桌面音响。 面板贴皮都剥离了,主箱体都散架了:

       面板自上而下分别是调谐、外放/收音切换、音调调节,慢着,还有收音?

这是背面,散热片作在了外面,散热效果更好:

这是铭牌参数,DOS Heng 恒强K-162多媒体音箱,标称25W。街边电子厂?真是大路货呀:

这是IO端子,还有前后置?后面拆开才知道这就是不同阻抗的简单并联多一路输出而已:

开拆。因为箱体都脱胶散架了,直接破坏了:

动用了电起子:

也动用了烙铁:

这是主电路板:

中间抽头的变压器:

电源电容3300U/25V:

这是桥堆:

采用四块2030,前缀UTC,我一直以为只有TDA的:

这是前置运放TL074CN:

这是它的资料:

这是收音板,芯片是CXA1238,它的调谐怎么用可调电阻来实现的,等大神出来科普:

测几个关键点电压。变压器次级输出双16V:

收音板标称电压DC12V,实测约16V:

音色调控板工作电压,实测约DC9V(音色调控电路不就是一些阻容元件吗?应该是个无源网络吧?怎么也需要电源):

这是拆散一地的箱体,这种是木糠板吧,一受潮就原形毕露了:

这是最后拼接起来,听一下收音部分,效果不错,那低音喇叭纸盘还在振动呢,这年头,还有听收音机吗?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4MTAwMjAyNA==.html
这货能改成什么呢?
顺便挖掘一首古董歌吧:

青苹果乐园

网友A:
实在的厂家赞一个(街边)

网友B:
电动螺丝刀很专业,

正想购个,不知道帖主什么价购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螺丝刀很专业,

正想购个,不知道帖主什么价购入的

看这里:乱点鸳鸯谱——给俺的电动螺丝刀配电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14099,电动螺丝刀换线小手术,求问能否加手动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65

网友C:
虽然是街边电子厂,看板子还不是太差,箱体散架是因为被水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里:乱点鸳鸯谱——给俺的电动螺丝刀配电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14099 ...

谢谢全新的也这么便宜,电流我有24与12的 开关电源

网友D:
做个壳子可以再响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的厂家赞一个(街边)

是啊,这年头这么实诚的人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是街边电子厂,看板子还不是太差,箱体散架是因为被水浇了。

是的,受潮了,闲置太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壳子可以再响几年

壳子我有,不用现做,请留意后续

网友:
是古但不是董

楼主:
叫多媒体音箱是上个世纪玩的概念吧?

网友E:
良心的堆料和诚实的厂家 赞一个

网友F:
这街边货做工还可以啊,竟然还带收音,UTC2030是国产的,2002年买过一块双声道的UTC2030接光驱听CD。
这螺丝刀和我那把很像,地摊5块钱淘的,不过一直没用,有个24V铝壳开关电源,感觉个头太大了不好用,反正有12V锂电钻够用了

网友:
锈成这样了还能响,佩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良心的堆料和诚实的厂家 赞一个

上个世纪的山寨厂,他不用去山寨别人,他本身就是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街边货做工还可以啊,竟然还带收音,UTC2030是国产的,2002年买过一块双声道的UTC2030接光驱听CD。
这螺 ...

5块?你是敌人派来刺激我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5块?你是敌人派来刺激我的吗?

现在这种电批5块钱我都不会要,24V没什么用啊,除非是鬼子货

网友:
别看外表不起眼,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这种电批5块钱我都不会要,24V没什么用啊,除非是鬼子货

你是说电压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