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捡到的车用蓝牙门禁

楼主(2019-05-14):
捡到一个小区车用蓝牙门禁卡,拆开看看!

网友:
我们工业园还在用这种,50元一张,没电池还不帮你换电池,要换就换新的,只能自己买电池来换。这种占地方不方便的东西,为什么不淘汰呢?很多地方都用车牌识别了。

网友:
这种门禁相比较牌照识别的成本低多了。红外+蓝牙。原来我们小区也是这种的,后来又换了。识别有时不灵敏。先要红外接收到再蓝牙判断

网友:
比较坑的是没有独立电池仓,我爸单位的汽车类似楼主的门禁,但有电池盖可以打开。

网友A:
这种的可以复制,可以延期,车牌不能复制,也不能延期。

网友:
这种可以随便复制的,所以,好多小区都换车牌识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可以复制,可以延期,车牌不能复制,也不能延期。

求方法,求方法

网友:
这东西我捡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方法,求方法

有专用设备的

楼主:
我住的小区没有与车号关联,只要有这个的车都能用。

网友(2019-12-31):
好像不是蓝牙的,晶振频率是433MHz,就是433的无线信号,蓝牙是2.4GHz的

网友:
这个和蓝牙完全不搭界,中频发射对码信号。说是蓝牙那是唬人的,或者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