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烙铁尾巴触点坏了修复使用

楼主(2019-05-14):
  前几年买的T12,用圆珠笔杆做的手柄,热量散发不出去,尾部的接触点部分塑料都融化成了一坨当时没有照像,不能直接插了,怎么办呢?
我就用美工刀吧变形部分切除,最后就是这样了
去掉塑料,把金属部分裸露出来,2根接线部分,粗的是负极,细的是正极。分辨正负极也不好办,幸亏坛子上有个兄弟发的绝招:直接用打火机烧烙铁头部,万用表测电压,显示负数说明黑表笔接的正极,反之则是负极,一下就把正负极分辨出来了。
   电极可能是不锈钢材质,锡焊不了,只好把铜线硬夹在上面,用耐高温胶布缠好,通电后可以使用,我唯一的T12头子又焕发青春了!!!

网友A:
这是接触不良的结果吧

网友:
T12后面都可以用手拿的,你这都能烧融,估计是接触不良发热烧的

网友B:
昨天,我的一个T12头,往外拔的时候,把后边那个环给弄开了,卡住拔不出去了,这B玩意,想整回去也不容易,

网友:
不锈钢用酸性焊济,焊后清理好就行了

网友:
明显是接触不良啊

楼主:
可能真的是接触不良,触点是我自己用薄铜皮剪的,弹性不好,装在最便宜的圆珠笔杆里的,用了好久突然烧坏了

网友:
接触电阻不可忽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触不良的结果吧

真不是的,是国产头子里面两根“导线”(从尾端连接到发热部分的那两根粗线)用的是导热很好的材料,所以导致尾部温度过高烧化。
我自己也用过国产头,也烧熔化了,同一个手柄,用原装头子,几年都没事,国产头子用了两三个月就烧化了。

网友:
这个正负极一点影响都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不是的,是国产头子里面两根“导线”(从尾端连接到发热部分的那两根粗线)用的是导热很好的材料,所以 ...

这样啊!没用过国产的头子!感谢指教

楼主:
原来国产头子和日本头子不一样啊!我还以为国产的是全部一样的,也许只是性能差一点,线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的一个T12头,往外拔的时候,把后边那个环给弄开了,卡住拔不出去了,这B玩意,想整回去也不容易, ...

动作快点用锡焊上,再打磨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