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LPB01ZM随身小手电橙灯急闪不能充电故障拆解修理

楼主(2019-05-14):
同事的小米手电,充电时橙灯急闪无法充电,让我给修修。好吧!这事咱喜欢干,大不了修不好再还给人家,问问度娘,这种故障挺普遍,但没看到维修方法。这里有详细的介绍,只是拆解暴力了点,不过也给我们无损拆解打下来基础。
最后发现故障是电池超温保护NTC引起的。但此时电池无超温,NTC测量正常,更换后也是同样橙灯急闪,估计是NTC相关电阻或IC有问题,PCB线路和元件太小无法检查,好在拆除NTC后一切功能恢复正常,只是损失了电池超温保护功能。

网友A:
小米的老套路了,堆料再留几个薄弱环节

网友B:
挺秀气的,也挺复杂,

网友C:
真不错,我也有一个,等坏了也拆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老套路了,堆料再留几个薄弱环节

是的,看似很炫,可是用户体验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秀气的,也挺复杂,

谢谢大老打赏,老喜欢看你的故事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错,我也有一个,等坏了也拆开修

这种故障率挺高,如不幸遇到了,可以验证一下是否NTC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老套路了,堆料再留几个薄弱环节

感觉也就是充电宝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老打赏,老喜欢看你的故事帖啦!

哈哈哈哈,谢谢!

网友(2019-06-25):
引用 楼主:
这种故障率挺高,如不幸遇到了,可以验证一下是否NTC通病。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但我把NTC剪短后也充不上去,只有通过按键让SOS闪3下

网友D(2019-08-03):
是把这个扔掉就可以用了?

网友E:
这个NTC是对电池温度的控制,去掉了不会有什么安全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NTC是对电池温度的控制,去掉了不会有什么安全影响吧。

  其实也还好,除非电池短路,一般使用也不会超温,再说正规电池都带安全阀,我们身边有多少是带NTC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把这个扔掉就可以用了?

  反正这只手电筒是把NTC拆了就好,不过楼上坛友说他的同样故障,拆了NTC还是不行(当然也不排除电池亏电报废啦,我这个当时电压挺足的),所以看来只能碰运气啦!

网友F: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板子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板子挺复杂的

哈哈……谢谢!其实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网友G:
同样的故障换了一个NTC就好了

网友H:
估计这批ntc质量不可靠,以前10400,5200小米移动电源都没有听说ntc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故障换了一个NTC就好了

恭喜你!我同事这个换了也不行,所以就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这批ntc质量不可靠,以前10400,5200小米移动电源都没有听说ntc有问题。

反正换了个NTC也不行,估计同事这个相关电路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