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车载导航升级内存芯片的讨论!

楼主(2019-05-14):
本人有台长安CS95四驱顶配版,因为车机自带的内存太小了,想通过更换车机内存芯片的方法来升级内存,不知道这个办法可否行得通?请大神指点!

网友:
内存还是闪存?有些可以直接换,有些需要修改固件,手工好的可以换下试试砍,手工不好的就算了吧

楼主:
闪存,不知道能不能把原闪存里的数据复制到新闪存上面

网友A:
不可行 这种固件bootloader要设定内存大小 成功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 这种固件bootloader要设定内存大小 成功率很低

bootloader可以修改吗?

网友B:
应该可以,原则上,内存闪存都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原则上,内存闪存都能换

等哪天抽时间拆开主板来看看是什么样的芯片,换了芯片需要写字库进去吗?

网友(2021-04-12):
配版,因为车机自带的内存太小了,想通过更换车机内存芯片的方法来升级内存,不知道这个办法可否行得通?请大神指点!
关于, 内存芯片, 讨论

网友:
花那个精力,真不如直接换第三方安卓车机。。。应该不到1千就能拿下

网友:
长安CS95导航主机的 图片: 看看能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