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最低7.8不到,四款TWS真无线蓝牙耳机对比评测,嘿喽/影巨人/诺必行/凡比亚

楼主(2019-05-14):
首先,99的Haylou/嘿喽GT1应该是目前全网性价比最高的触控真无线蓝牙盒装耳机(带充电盒),还是米家生态链的(应该和红米一样都是QCY代工的),毕竟魅族新款pop2触控还要399。整机非常小巧,触控一开始容易误触,但习惯以后也感觉不错,毕竟按压式的耳朵比较不舒服,而且比较LOW。音质和做工上和在米家体验过的99红米AIRDOTS差不多,应该算是物超所值了(可惜红米线下没货,又不想被耍猴,一直没入)。对比其他三款没有背景的小品牌甚至山寨款,其实嘿喽GT1单耳模式和9.9影巨人F1(中间款)音质差别不大,但双耳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底噪和做工差距也大,耳机这个行业,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但要两三分货就要几十倍以上成本了。

影巨人F1/诺必行M8/凡比亚三款对比:
1、影巨人F1是9.9价位里还是最值得入手的低端入门真无线单耳,蓝牙5.0就值了,连接/音质/音量/续航/延迟等都超过其他几款,电流声确实比较大,但白天户外使用不明显。要不是已经用上99嘿喽/红米级别的“品牌”双耳真无线,实在回不去单耳,应该还会再买这款F1的。
2、FANBIYA/凡比亚X8是最便宜的,7.8包油还有返莉1-2块(其他两个9.9的也有),但音质音量续航都不如F1,蓝牙4.2也会断,只是底噪电流声控制得不错,
3、诺必行M8买的最早,音质音量续航和凡比亚X8差不多,蓝牙4.2连接也不如蓝牙5.0的影巨人F1。
以上三款9.9级别的都是micro接口线充的,比较LOW,但是这个价位的耳机也建议别买“高大上”的触点充电(嘿喽/红米都是),成本控制做工不好,难免一段时间接触不良,还不如micro接口线充,并配合移动电源使用也方便。

——————————————
补充:
    TWS蓝牙耳机至少暂时不是耳机发烧友的菜,暂不考虑声音听出来时水电还是火电的。关于延迟,除了吃鸡游戏,真没觉得几十几百毫秒的延迟会影响日常音乐和观影。目前TWS的使用环境,大都是为了方便和隐藏,尤其是在户外或不大友好的工作环境下,应该和那种几千上万的发烧耳机不是一样的使用环境。

   以此使用标准个人认为苹果2代
AirPods已经很不错了(苹果对产品要求很严格的,AIRPOWER就是因为不成熟,所以发布一年还被取消项目),而且市场上对苹果的替代品的开发和研究都很给力(专业的说就是各种ABCD方案),所以TWS市场一两年就爆发。目前小米QCY等99产品就很不错了(有钱可以考虑500内的其他产品,超过500建议直接苹果),甚至导致马云家9.9都可以有不错的产品——这种平民甚至低端的TWS产品多少会让花巨资买专业耳机的部分发烧友心理有点不平衡,尤其不是太有钱的玩家(本人身边就有),毕竟别人花个零头的几块钱,却体验了80%甚至90%以上的几千块的产品体验。

    其实蓝牙耳机好几年前就有了,不过一直以来都是蓝牙4甚至更旧,体验不好,甚至Beats等大牌也一样,但毕竟价格贵,所以不大影响耳机发烧友的心理或耳机市场。但是这次蓝牙5.0+苹果对行业的推动,真的不一样,大家拭目以待吧。

补充内容 (2019-5-29 11:22):
23楼图文:

终于入了款半入耳TWS真无线蓝牙耳机,俗称平头塞,马云家型号i9s,双耳按键/带充电盒标准版(张大妈关键字十盏灯18-2入)。
1、音质上尤...

楼主:
最低7.8不到,四款TWS真无线蓝牙耳机对比,嘿喽GT1/影巨人F1/诺必行M8/凡比亚X8。。。

网友A:
九块九哪里去买?给个地址

网友B:
影巨人F1哪里搞的   淘街没这个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巨人F1哪里搞的   淘街没这个价啊

我是上个月买的,但昨天张大妈(什么值得买)还有推荐,就是天猫。现在好像没有了,过段时间估计还会有。

网友:
双耳99单耳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块九哪里去买?给个地址

现在没找到,但张大妈上(什么值得买)经常有活动推荐,数码之家应该也有。

楼主:
双耳99单耳9.9,大致没错,但是单耳9.9是线充,双耳触点充电 价值9.9*2,触控 价值9.9*2,充电仓价值10-20,这样算起来双耳也差不多70-80了,再加上20的品质做工或品牌价值,其实99也不算多。
另外山寨9.9单耳的也有带充电盒的“中高配”,价格大概29以上看配置,大都蓝牙4.2的,9012不推荐

网友C:
买过几十个蓝牙了,目前tws还不成熟,无一例外的延迟大 吞字 响应缓慢,尤其台湾芯片,山寨的更是喜欢台湾芯片,毕竟成本低,别说创杰 瑞煜这类中低端芯片,就算是博通 csr 这类高端5.0tws方案都存在断连 延迟过高等问题,包括400块以上上千的也同样无可避免,论响应稳定性延迟甚至不如早期crs86xx系列,虽然不是tws但是延迟 底噪远胜过当前tws芯片,双耳无可避免的需要双倍的数据量,编码解码压力加倍,电池瓶颈,芯片不可能大幅提升频率效能去应对双倍数据处理量,必然导致延迟更大。两耳需要近场通讯功率有限略有干扰就会断连或者不稳定,总之想达到近似接近有线的效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几十个蓝牙了,目前tws还不成熟,无一例外的延迟大 吞字 响应缓慢,尤其台湾芯片,山寨的更是喜欢台湾芯片,毕竟成本低,别说创杰 瑞煜这类中低端芯片,就算是博通 csr 这类高端5.0tws方案都存在断连 延迟过高等问题,包括400块以上上千的也同样无可避免,论响应稳定性延迟甚至不如早期crs86xx系列,虽然不是tws但是延迟 底噪远胜过当前tws芯片,双耳无可避免的需要双倍的数据量,编码解码压力加倍,电池瓶颈,芯片不可能大幅提升频率效能去应对双倍数据处理量,必然导致延迟更大。两耳需要近场通讯功率有限略有干扰就会断连或者不稳定,总之想达到近似接近有线的效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TWS真无线蓝牙耳机要是还不成熟的话,苹果就不会出了2代AIRPOD了,

苹果对产品要求很严格的,AIRPOWER就是因为不成熟,所以发布一年还被取消项目。

除了苹果的TWS确实没那么好用,但是已经够用了,尤其是连9.9的产品都可以日常使用,而且可以工作时间偷偷使用,虽然品质很一般。

网友:
四款TWS真无线蓝牙耳机对比评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TWS真无线蓝牙耳机要是还不成熟的话,苹果就不会出了2代AIRPOD了,

苹果对产品要求很严格的,AIRPOWER就 ...

tws这个概念也就这两年的事儿,出二代也不代表成熟,相反就因为不成熟才去改进,才会有第二代。水果的目前一样不成熟,虽然二代比一代有点点儿改进,延迟略微降了一点点儿,连接速度比一代略快,而且这几十ms的延迟降低还建立在配水果手机的最优匹配前提下,和其它品牌配对无论连接速度 稳定性 和延迟都很差,甚至不如csr方案的兼容性,你可以去看看评测,离着成熟还早着呢,现在包括水果在内还未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好用的蓝牙耳机,水果是业内标杆尚且如此,那9块9的玩意儿体验可想而知

网友:
来学习学习,有活动也买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上个月买的,但昨天张大妈(什么值得买)还有推荐,就是天猫。现在好像没有了,过段时间估计还会有。 ...

哦   搜到了   坐等优惠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ws这个概念也就这两年的事儿,出二代也不代表成熟,相反就因为不成熟才去改进,才会有第二代。水果的目前一样不成熟,虽然二代比一代有点点儿改进,延迟略微降了一点点儿,连接速度比一代略快,而且这几十ms的延迟降低还建立在配水果手机的最优匹配前提下,和其它品牌配对无论连接速度 稳定性 和延迟都很差,甚至不如csr方案的兼容性,你可以去看看评测,离着成熟还早着呢,现在包括水果在内还未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好用的蓝牙耳机,水果是业内标杆尚且如此,那9块9的玩意儿体验可想而知

TWS蓝牙耳机至少暂时不是耳机发烧友的菜,暂不考虑声音听出来时水电还是火电的。关于延迟,除了吃鸡游戏,真没觉得几十几百毫秒的延迟会影响日常音乐和观影。目前TWS的使用环境,大都是为了方便和隐藏,尤其是在户外或不大友好的工作环境下,应该和那种几千上万的发烧耳机不是一样的使用环境。
以此使用标准个人认为苹果2代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市场上对苹果的替代品的开发和研究都很给力(专业的说就是各种ABCD方案),所以TWS市场一两年就爆发。目前小米QCY等99产品就很不错了,甚至导致马云家9.9都可以有不错的产品——这种平民甚至低端的TWS产品多少会让花巨资买专业耳机的部分发烧友心理有点不平衡,尤其不是太有钱的玩家(本人身边就有),毕竟别人花个零头的几块钱,却体验了80%甚至90%以上的几千块的产品体验。

其实蓝牙耳机好几年前就有了,不过一直以来都是蓝牙4甚至更旧,体验不好,甚至Beats等大牌也一样,但毕竟价格贵,所以不大影响耳机发烧友的心理或耳机市场。但是这次蓝牙5.0+苹果对行业的推动,真的不一样,大家拭目以待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TWS蓝牙耳机至少暂时不是耳机发烧友的菜,暂不考虑声音听出来时水电还是火电的。关于延迟,除了吃鸡游戏, ...

音质其实并不算我追求的,能出个音就行,无线暂时和有线比不了音质,码率摆在那里。延迟和响应才是最重要的,你可能对蓝牙了解的不太深入,延迟高于200ms就会造成体验变差,如果只用来听音乐影响不大,但是看视频会造成声画不同步影响体验,现在只有支持aptx的蓝牙延迟才能做到200-400之间,这样的延迟也只限于看电影能勉强应付。游戏爱好者(当然这个不是我的菜)就会抓狂。还有一个重要应用,我开车一般都戴个蓝牙用来导航,如果响应慢的蓝牙会出现吞字的问题,蓝牙耳机音频功放并不是一直开着,无任务时一般几秒就会进入低功耗模式,这时主控会关闭音频功放供电节约电量,当耳机检测到手机语音输出会打开耳机功放并解码实现低功耗到工作状态的转换,低端芯片 例如创杰之类的台湾芯片,你所说的9块9和几十块的多是这类芯片都存在响应慢的问题,导致导航语音已经告诉你前方右转了,而你在经历0.5秒的编解码延迟后还会被控制系统响应滞后硬生生的切掉头几个字,而你听到的语音是延迟0.5秒后的半句话,微信语音走a2dp通道也会存在微信语音吞字的问题,有的前后还有提示音造成响应更加慢,本身处理语音解码开通功放性能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前后添加提示音(其实就是打电话接通挂机时的提示音)这都需要额外的处理时间,导致这类芯片微信语音根本没法用,除了csr86xx系列芯片这类问题较轻微外,目前台湾issc2008这类4.2芯片还有最新的5.0tws全部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9块9能达到高端货80% 90的体验是不存在的。这还不包括静音时或者开启功放时的电流噪音,也不包含信号弱  送话听不清等降噪算法的问题,低端都是单mic  300以上出现双麦降噪,但很多算法都存在问题,存在噪音正常语音不能有效区分的问题,例如MOTO hint 三爽的Gear IconX,细节问题一大堆,打电话 导航之类的应用是基本应用吧,这和水电火电没什么关系吧,就这些很多耳机都做不好,所以说现在的蓝牙耳机离成熟还差的远,我说的延迟吞字问题,你可以导航或者微信语音试一下,9块9那个肯定虐死你,关于小米那黑白两款用的瑞昱方案,网上差评如潮,断连 延迟 问题就无法解决,几十块的东西不要抱有幻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质其实并不算我追求的,能出个音就行,无线暂时和有线比不了音质,码率摆在那里。延迟和响应才是最重要的,你可能对蓝牙了解的不太深入,延迟高于200ms就会造成体验变差,如果只用来听音乐影响不大,但是看视频会造成声画不同步影响体验,现在只有支持aptx的蓝牙延迟才能做到200-400之间,这样的延迟也只限于看电影能勉强应付。游戏爱好者(当然这个不是我的菜)就会抓狂。还有一个重要应用,我开车一般都戴个蓝牙用来导航,如果响应慢的蓝牙会出现吞字的问题,蓝牙耳机音频功放并不是一直开着,无任务时一般几秒就会进入低功耗模式,这时主控会关闭音频功放供电节约电量,当耳机检测到手机语音输出会打开耳机功放并解码实现低功耗到工作状态的转换,低端芯片 例如创杰之类的台湾芯片,你所说的9块9和几十块的多是这类芯片都存在响应慢的问题,导致导航语音已经告诉你前方右转了,而你在经历0.5秒的编解码延迟后还会被控制系统响应滞后硬生生的切掉头几个字,而你听到的语音是延迟0.5秒后的半句话,微信语音走a2dp通道也会存在微信语音吞字的问题,有的前后还有提示音造成响应更加慢,本身处理语音解码开通功放性能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前后添加提示音(其实就是打电话接通挂机时的提示音)这都需要额外的处理时间,导致这类芯片微信语音根本没法用,除了csr86xx系列芯片这类问题较轻微外,目前台湾issc2008这类4.2芯片还有最新的5.0tws全部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9块9能达到高端货80% 90的体验是不存在的。这还不包括静音时或者开启功放时的电流噪音,也不包含信号弱  送话听不清等降噪算法的问题,低端都是单mic  300以上出现双麦降噪,但很多算法都存在问题,存在噪音正常语音不能有效区分的问题,例如MOTO hint 三爽的Gear IconX,细节问题一大堆,打电话 导航之类的应用是基本应用吧,这和水电火电没什么关系吧,就这些很多耳机都做不好,所以说现在的蓝牙耳机离成熟还差的远,我说的延迟吞字问题,你可以导航或者微信语音试一下,9块9那个肯定虐死你,关于小米那黑白两款用的瑞昱方案,网上差评如潮,断连 延迟 问题就无法解决,几十块的东西不要抱有幻想~

事实上我个人用了9.9产品三四个月,99级别大概一个月,对比之前换掉的铁三角和漫步者的有线耳机,只要是做工差不多的蓝牙5.0,除了吃鸡有点延迟(水平差的其实也不影响),音乐和视频完全没问题(很多视频延迟是不同APP优化问题),所谓的网上差评如潮,个人觉得要不就是品控问题,要么就是出货量太大(黑子喷),有些人期望值太高(几十块就要达到之前几百块耳机的水平),或者就是心理问题了,等等,反正这种东西谁用谁知道。。。

其实蓝牙之前,马云家很多几块钱包邮的有线耳机品质也不错的,买过几款在办公室用,个人认为和“发烧友”同事几百上千块的耳机没什么差(80%以上体验),就是不好意思告诉人家价格,怕人家不平衡,毕竟工资还不如我呵呵。。。。
耳机这个行业,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但要两三分货就要几十倍以上成本。我一直强调这个,其实电子产品大都这样,很多东西很低的价格就可以有基本的功能,但你要提升10%甚至1%效果,就要成本翻倍,不说耳机,说手机相机吧,1000块的红米NOTE7和上万块的苹果XSMAX,大部分日常场景,拍照效果就差10-20%最多了,有些时候甚至不差苹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我个人用了9.9产品三四个月,99级别大概一个月,对比之前换掉的铁三角和漫步者的有线耳机,只要是做 ...

那只能说你要求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能说你要求不高了~

要求高是要付钱的,甚至很大的代价。
耳机这个行业,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但要两三分货就要几十倍以上成本。我一直强调这个,其实电子产品大都这样,很多东西很低的价格就可以有基本的功能,但你要提升10%甚至1%效果,就要成本翻倍,不说耳机,说手机相机吧,1000块的红米NOTE7和上万块的苹果XSMAX,大部分日常场景,拍照效果就差10-20%最多了,有些时候甚至不差苹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TWS真无线蓝牙耳机要是还不成熟的话,苹果就不会出了2代AIRPOD了,

苹果对产品要求很严格的,AIRPOWER就 ...

我也使用过十几种蓝牙,现在被迫转烂苹果的二代,因为只有用它才不会被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