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投影机支架木棍制作

楼主(2019-05-14):
数码之家上撸了一个169的投影机,这个标配版真的是彪配,没有支架之类的,配件就是一个电源,一个数据线,一个机器,,由于家里墙壁贴了1.2米高瓷砖,想投影到白色墙壁上就要1.6米的高度,马网上支架太贵,现在用木棍制作一个支架过度一下,等哪天在废品店找到落地风扇的底盘与升降杠,再制作一个不影响客厅形象的投影机支架,,,

网友:
这根木棍,水泥墩,投影机,硬搭啊

网友:
木棍不擦一下也就算了,上面那些胶带布条什么的也不捋干净

网友:
原始做法,就是不太美观。精神可嘉

网友:
可靠性欠缺,别意外成千古恨

网友A:
这种投影很伤眼的,换台二手进口3LCD或者DLP才行。

网友B:
你这悬臂看着有点儿悬,
很担心它能不能坚持到下一任接班的那一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悬臂看着有点儿悬,
很担心它能不能坚持到下一任接班的那一刻

木门合页烧电焊实心螺杆是结实的,但是人为破坏就是鸡肋了,唉,去你几次废品店居然没有看到报废的落地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木门合页烧电焊实心螺杆是结实的,但是人为破坏就是鸡肋了,唉,去你几次废品店居然没有看到报废的落地扇 ...

螺杆我不担心,
焊点我也不担心,
我就担心那木门折页从木杆子上脱落下来,
你好歹也弄点儿粗铁丝把折页那一段木杆子全箍上再说呀

网友C:
福临门的微投,个人感觉要好于瑞格尔的。别的不说,瑞格尔缺了遥控器就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杆我不担心,
焊点我也不担心,
我就担心那木门折页从木杆子上脱落下来,

木门就是用这个合页用螺丝钉起来的,四两拨千斤啊,这个投影机只能是当玩具用,是固定投影尺寸72寸的,要求高了就不能买,但是比自己DIY的投影机要清楚一些价钱也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临门的微投,个人感觉要好于瑞格尔的。别的不说,瑞格尔缺了遥控器就玩不转。 ...

木门就是用这个合页用螺丝钉起来的,四两拨千斤啊,这个投影机只能是当玩具用,是固定投影尺寸72寸的,要求高了就不能买,但是比自己DIY的投影机要清楚一些价钱也低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木门就是用这个合页用螺丝钉起来的,四两拨千斤啊,这个投影机只能是当玩具用,是固定投影尺寸72寸的,要 ...

弱点不是折页轴呀,
而是折页跟木杆的固定!
说白了,这要是个角铁,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木杆是否能长时间承受四颗螺丝的撕裂,这个没准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点不是折页轴呀,
而是折页跟木杆的固定!
说白了,这要是个角铁,就不用担心了,

这个你放心吧,100多元的玩具投影机不会像国际大品牌的东西那样有重量,这个玩意重量不会超过1公斤的,就一个塑料盒里面有一个放大镜重一点有2两重,,,哈哈

网友(2019-09-15):
去收费站找个电风扇座吧

网友:
便宜的投影仪怎么样 ,卧室的创维电视台垃圾了,偏色严重分辨率也低50寸左右的
想黄便宜的投影仪看电视。晚上关灯效果怎么样 貌似分辨率都很低 不知道颗粒感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投影很伤眼的,换台二手进口3LCD或者DLP才行。

为什么??这种便宜的led灯的很垃圾吗???准备吧卧室垃圾电视换掉搞个便宜投影仪看下

网友:
这造型好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