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那种小的强磁片磁力减退后还有办法恢复吗?

楼主(2019-05-14):
焊了条导线上去磁力下降了挺多的,这个还有办法恢复吗?

网友A:
基本不可能,这个东西是先制胚然后烧结然后电镀,关键一步是在充磁机上充磁,电流巨大(万安以上)
这一步你自己不可能做

网友A:
这种钕铁硼磁体的居里温度挺低的,也就是受热容易失去磁性(永久性),焊接时注意动作尽量快,烙铁头温度可以高一点,这样热量来不及散热到磁体深处,焊接就完成了。PS:把这种磁铁吸在铁板上再焊接会比较方便

网友:
已试验有效
既然加热会失去磁性那么在强磁场力加热应该也能充磁吧
试试把它和别的强磁吸在一起,中间垫一层东西隔热,然后加热失磁的磁铁超过居里温度,冷却后再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钕铁硼磁体的居里温度挺低的,也就是受热容易失去磁性(永久性),焊接时注意动作尽量快,烙铁头温度可 ...

已经很快了,还是磁力减退了不少,还能吸住,就是不怎么牢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可能,这个东西是先制胚然后烧结然后电镀,关键一步是在充磁机上充磁,电流巨大(万安以上)
这一步 ...

好吧,反正便宜,下次再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钕铁硼磁体的居里温度挺低的,也就是受热容易失去磁性(永久性),焊接时注意动作尽量快,烙铁头温度可 ...

这东西最安全的加引线的方法是什么?电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最安全的加引线的方法是什么?电焊吗?

你应该考虑用点焊机操作。 导线锡焊上镍片,冷却后镍片点焊上强磁体,时间短,电流大,几乎无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考虑用点焊机操作。 导线锡焊上镍片,冷却后镍片点焊上强磁体,时间短,电流大,几乎无温升。 ...

还没有点焊机,下次有了试试看

网友C:
看我昨天回帖,刚才试了一下,这方法有效
我是拿防风打火机直接把一块强磁烧到失去了磁性,然后再次火烧后趁热快速夹在两块强磁中间,冷却后磁性回来了,
你可以把强磁片垫点纸巾什么的后和别的强磁吸在一起再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昨天回帖,刚才试了一下,这方法有效
我是拿防风打火机直接把一块强磁烧到失去了磁性,然后再次火烧后 ...

您太有才了!

网友D:
叫卖磁铁的重新充磁,一般五金城专业卖磁铁的就有这个机器,1秒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叫卖磁铁的重新充磁,一般五金城专业卖磁铁的就有这个机器,1秒搞定

充磁器   做音响的 喇叭的厂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