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用了三年半多的HKC U40显示器

楼主(2019-05-14):
刚过3年保修期的半年多,背光灯就不稳定了,会突然自动越来越亮然后就黑屏了,关了再打开后过一会又一样,就拆来看了看,很简单的,就后面几个螺丝,然后把里面的线接头都拨下来再插上,然后就OK了,目前暂时没有问题了,估计是线松了。里面的所有线接头很松的,一点都不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做工一般般啊。下次再出现这个问题就把所有的接头都打上热熔胶才行。这款有背光问题的可以试试。

三年半多了,里面也没有啥尘,各接头松松垮垮的

只有DP才能上4K60hz,其它接口都浪费了,不知道能不能换个驱动版让它增加HDMI2.0

这个是vbyone接口吧

这个逻辑板某宝好多卖的,既然才10多元一块

网友(2020-07-08):
以前很有人气的牌子,现在应该无人问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