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现在已经很少看到玩硬改路由器的了?TP-Link教我做人!!!

楼主(2019-05-14):
前段时间我发了个帖子——为何现在很少看到玩硬改路由器的了?

然后,今天我似乎得到了答案,接着往下看:

这是一台TP-Link的TL-WR840N V10.0的路由器。
我对于TP货向来没有好感,硬件已经到了V10版本,其缩水可想而知。

背面,家族式的设计,TP货做壳子还是有一套的。

超级长的天线,让外行看起来信号很强的样子。

背面只有两个LAN口,一看就不太妙。电源接口也改成了5V的小口规格,电源适配器也更加难找。

指示灯也只有一个了。

整个路由器虽然有两颗螺丝固定,但是基本都是靠卡扣给扣上的,拆开费了不少力气。如今TP的外壳采用了一种比较软的塑料,很容易拆烂。
这主板寒酸得让我已经无法找到语言形容。半个巴掌不到的板子,装那么大一个外壳。

正面光溜溜的,除了主控和FlashROM,什么都没有。

背面,什么都没有!

内存竟然也没有,真是想多了,这芯片内置了8M内存。

这FlashROM规格是1M。不过不要指望用编程器刷个ROM换上去就行。这货内存没法硬改,而且这货可能有部分CFE数据是写在CPU里面的,编程器读下来的固件未必刷了能用。

交换耦合变压器,寨的不行的样子,印字都很LOW

都拆过了,还是稍微改一下,加个通用一点点额5.5DC口。

顺便增加一颗滤波电容,改善一下供电。

好了,到此为止。终于明白为何越来越看不到硬改了。就这TP货教我做人,这样垃圾中的极品战斗机,的确不指望能做任何的改动了。

网友:
都开始玩高端货了

网友:
随便买个200的洋垃圾比这个好多少倍,所以谁还有空搞这个

网友:
BGA了,硬改成本高了很多

网友A:
内存哪里去了?集成在cpu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哪里去了?集成在cpu里了?

这方案很多也是外置内存的,就TP这货连内存都不舍得加一片,用了内置的8M内存,稳定性差的一逼。我就当个AP都没法正常用

网友:
精减得不能再减了,,,这种就是高手啊。。。。看看还有没有可以降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
我有一个水星的马甲,忍无可忍的垃圾,直接往CPU通入17伏2安,然后心安理得的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案很多也是外置内存的,就TP这货连内存都不舍得加一片,用了内置的8M内存,稳定性差的一逼。我就当个 ...

我4M的速度,通过这垃圾之后就6、700k乱跳,刷其它固件无效,人世间少有的垃圾

网友:
开孔开得不错啊

网友:
TP:让你硬改,让你硬改,7628,内存都让你找不到,改个毛线,啊哈哈!!

网友:
不光这样!我见过连晶振都集成进主控的!不记得型号了····

网友B:
5年前TP还行,现在就是谁买谁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年前TP还行,现在就是谁买谁傻了。

五年前就已经开始缩成2+16了好不,早期都是4+32了,09-13年的时候玩中继,都在地摊收路由10-20一个的TP收了不少,都是4+32的老货,买来刷机,除了热一点,稳定性比现在的缩水货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年前就已经开始缩成2+16了好不,早期都是4+32了,09-13年的时候玩中继,都在地摊收路由10-20一个的TP收 ...

5年前TP拿货百元以上的路由,很多都是4+64的,不信可看拆机图。只不过没几个月就被替换成2+16了。为什么我知道那么清楚?因为我是个喜欢拆机的经销商

网友:
现在缩水三贱客也与时俱进了,芯片方案从高通改成联发科,并且打标定制。原来缩水是内存闪存用料,现在没得缩了,改成科技以换壳为本,一样的配置给你出五六种外壳,让你眼花缭乱地进坑。

网友D:
很好奇既然这么垃圾,为啥lz还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既然这么垃圾,为啥lz还去买

为了发帖而买。发帖还是有成本的,花了我三块钱

网友:
这个的确没什么可改的,没地方下手啊

网友:
哈哈,精简的真可爱,这要多感谢联发科,下次说不好flsh都给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