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智能电水壶主板 芯片型号

楼主(2019-05-14):
小米智能电水壶 主板坏了,看不清楚 芯片 型号  两个  5个脚的,那位大师知道的 ,请告知,先谢了。

网友A:
5脚的MP150,6脚的MP14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脚的MP150,6脚的MP1469

太谢谢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脚的MP150,6脚的MP1469

好像两个 都是 5脚的

网友B:
你这板子进水了,如果修好以后,把板子清理一下,绝缘漆刷两层,还可以再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板子进水了,如果修好以后,把板子清理一下,绝缘漆刷两层,还可以再用几年 ...

谢谢,刮白胶的时候 太用力 了,吧丝印 刮掉了,还有应该 u2 5脚的 不知道是 啥型号。郁闷 不是6 脚的。期待大师 提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刮白胶的时候 太用力 了,吧丝印 刮掉了,还有应该 u2 5脚的 不知道是 啥型号。郁闷 不是6 脚的。 ...

芯片上的小字仔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的小字仔细看一下

我就是看不到啊,回家再仔细看看,

网友(2020-06-06):
怎么联系你修小米水壶?

网友(2020-10-31):
丝印是IADGG和TJ3Q

网友C:
怎么回进水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回进水这么严重

没有进水,是ic烧了,硅胶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