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莫名其妙的修好小米蓝牙音箱

楼主(2019-05-14):
淘的一个坏的小米蓝牙音箱,成色挺好的,就是充不了电,插上充电线灯都不亮没任何反应,拆开直接给电池充满电后能正常使用,插上充电线,拔掉电池,用万用表测主板上有5伏电压输入,说明充电插座和插座到主板的排线都没有问题,于是找来一块4056充电板,输入端直接连在充电插座的引脚上,输出端直接接在电池的插座引脚上,用4056直接给电池充电,接好后问题的关键来了,插上充电线,音箱上的充电红色指示灯居然亮了,按电量播报按键,居然也能识别,播报正在充电。没想到用4056跳过主板直接给电池充电,音箱主板还能检测到在充电,充电指示灯和电量播报都能正常使用,和原装的没区别!感觉真的莫名其妙,哈哈!

下面上图,准备开拆:

网友A:
过放电了。电压低于保护板电压了。

楼主:
拆开,这款音响的做工还是不错的,这么小的体积播放效果也挺好,

拆开电池电压2.7伏,充电后就能用了

充电小板和主板之间的排线打了胶的,想把胶挖了,把小板取下来,结果以失败告终,因为胶很硬,很容易损坏排线,

网友B:
不知淘来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
4056真是一个好东西,便宜又包邮。

楼主:
直接给电池充电

充电插座的引脚被挡住了,剪掉挡住的部分才能焊线

楼主:
确定放4056的位置

充电插座引脚上已焊好线

钻个小孔,把线引入音腔

电池插座上焊好引线

连接好插电试了一下,能常长充电

把4056用高温胶带绝缘,涂硅胶固定好

穿引线的小孔也用硅胶密封

4056固定好的样子,

装好,正常使用,近乎完美修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放电了。电压低于保护板电压了。

试了的,单独给电池充电到近4伏后,再插充电线还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淘来花了多少银子

35块钱买的,之前手上已经有了一个一样的,就是感觉效果还不错,才又买了

网友C:
把4056小板再去掉看能不能充电,也许是哪儿接触不良

网友:
还是修一下为好,4056输出只4.2,看电池是3.8(4.4)的二代高压锂,这样会导致充不满,可用容量至少折损20%,最起码装个me4056,这个4.35v的属一代高压锂充电板~

网友:
这玩意儿我在京东买了两个,第一个完全正常,送给老爸用了;然后又买了一个,第二个完全不给力啊,播放半个小时左右自动关机,开不起来了。我原本以为是电池的问题,然后自己拆开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正常,装回去又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还是老毛病。买小米的东西还得拼人品。哎,后来买了个漫步者的BUN,方盒子。

网友:
竟然是用高压电芯,4056喂不饱的

网友:
小米的,做工还不错
奇葩故障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35块钱买的,之前手上已经有了一个一样的,就是感觉效果还不错,才又买了 ...

牌子货,即使是坏的也很贵。小米这货,半年前有个也是坏的,比较破旧,也要25。那个正反难辨的USB口真坑爹

网友:
3.8V电芯,充电要4.35V才能充满

网友:
神奇的故障,估计是电池过放,拒充了

网友:
35有点贵额,不过可以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4056小板再去掉看能不能充电,也许是哪儿接触不良

当时就试过,去掉4056充电又没反应